华硕X84H主板待机0.063,不开机,版号:K43LY

楼主(2015-04-15):
华硕X84H主板待机0.063,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版号:K43LY,测得电感3.3v正常, 5V只有1.32V左右,
各位大神有遇到此问题的吗?怎么解决的啊?

补充内容 (2015-4-16 10:22):
华硕X84H主板待机0.063,不开机,版号:K43LY REV5.0 ,终于解决啦!!成功刷BIOS!已经发布了!

网友:
查5V的滤波电容、后级负载及反馈回路元器件、场管。

网友:
我今天遇到一台不触发的,待机0.002  有3V 没有5V 测5V电感对地15   短路了,电流怎么这么小啊。。。

网友:
楼主,请问你有这个板的图纸不?我有个进水的机器,没找到图纸

网友:
这个待机5V的电压明显不对嘛,楼主还是再仔细查查待机5V那块,会不会是有什么元件短路把电压拉低了呢

网友:
5V电压肯定不正常,先修吧。

网友:
骚年 拿出你的神器 骚鸡大法 骚死他吧 哈哈

网友:
华硕X84H主板待机0.063,不开机,版号:K43LY REV5.0 ,终于解决啦!!成功刷BIOS!

K43LY REV5.0.rar

网友:
这个机器BIOS是通病

网友:
晕死   BIOS太变态了吧

网友:
供电芯片有问题吧

网友:
芯片坏了也会这样的。

网友:
BIOS导致这种问题还真是少见啊。

网友:
华硕都是那几样bIOS 排阻  显卡

网友:
原来是BIOS问题。

网友:
一步小心又学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