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惠普4431S绝对是坑……

楼主(2015-04-15):
接手一台惠普4431S,来的时候以为简单的问题,因为接机的时候,网卡灯常亮,三下五除二,板子抠出来,网卡吹掉,上电,哈哈!亮机了,哇塞这么简单的问题简直是送钱的迈!想网卡拆了,总得给人装一个吧!?没有货,在料板上找了一个,原来的是RTL8151EH的找了RTL8151FH换上,高潮就在这是出现了。来看图…… 这是神马情况????,难道就差个字母就不行,好吧,万能的某宝问问,嘿,老板这两芯片有区别么?!也不是为了赚钱就黑心的说不能代换(原因在后面),那好吧!给我发3个,晕死!比运费便宜啊!唉!发吧!?好了,货到了,信心满满的换上,尼玛,一个德行啊?啊啊啊!!!难道坏的,换了,一个还是一样,我怕是代换坏的,我就拆了不装!啊啊!这不是能亮么?!到这,我想能不能就用无线啊!!!算了吧!不想搞啊!!再搞就桥啊?!网卡的电压神马的都可以啊!!!问问其他人,嗯!再搞就桥了,好吧!由于知道这是售后的,不能好没有法子交代的!搞呗!!!桥弄下来换个,小白鼠实验就之这么完成的。我又牺牲了,还是图片那样!我仔细观察,要是这个样子, ,按回车后必定是这样的 看屏和网卡口!没有办法,只有祭出图纸了,看了一下,网卡不是到桥就是跟所谓避雷的相连,没有去其他的地方啊!!!没有办法,那个表笔戳戳阻值,当我看见图纸中这个信号, 我发现了SLP_S3#_3R这个阻值只有88,哈哈,多么好的数字啊!我高高兴兴的找,可是,当我看见7-,8-,9-,10-,11-,14-,15-,22-,28-,35-,43-,53-,56-这些的时候,我。好多去处啊,没有办法一个一个排除呗!等我排完雷以后,我真想狠狠的揍人,根本就没有找到啊!我深呼吸,想想是不是本来就是正常的,是我自己这么认为的啊!我想可能是电压不对,我就把Q61拿掉了,(阻值也测了,注意了,装和不装3个信号阻值是一样的)就这么上了一次电,当我看见屏幕出现这个的时候 ,我真的很高兴。我想为何拿掉它就可以呢?我就测了下电压,为了证明我测SLP_S3#_3R的电压1.5V,LED_3S_LANLINK#的电压3.3V,LANLINK_STATUS的电压3.3V。那我装上又是如何呢?SLP_S3#_3R的电压1.5V,LED_3S_LANLINK#的电压3.0V,LANLINK_STATUS的电压3.0V.就是这么相差???导致了问题???????此处省略一万个了!。我就拿起拆掉的Q61管子测测一共测了6次,有三次数值,可能管子出问题了,我就找了一个N沟道管子换上,OK搞定!!!哈哈哈哈哈……最后来张证明有线可以上网的图 !发帖累,希望兄弟们加分鼓励,加分不会扣自己的分数,谢谢!!!

补充内容 (2015-5-30 17:21):
2015年5月30号,我又接手一块4431S的笔记本,最后的故障是内存坏,我想起这个帖子,我想调查一下,SLP_S3#_3R的电压到底多少?我测了这块,Q61脚3个脚都为3.3V,如此说明,这个帖子有问题,可是,到现在还没有返修!

补充内容 (2015-5-30 17:23):
我想SLP_S3#_3R是桥过来的,应该桥有问题,只是没有坏透,是吧?大神们,你们还看得见这个帖子么?!

网友:
了不起,一步一步分析出故障元件。

网友:
楼主分析的的不错

网友A:
你这机子终于修好啦   好厉害的说

网友:
我真没这耐心

网友B:
遇到这种问题。我觉得动桥有点牵强。因为很明显应该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C:
分已经加  但你说SLP_S3#只有1.5V 是不是不对啊 楼主

网友:
我看完了,就是一直不明白为何G极只有1.5V,那管子是处于截止状态,信号从右边传输到左边是经过体二极管正向导通的,左边是不能传输到右边的只有单向传输。出故障的原因就在于相差了0.3V?啥原理?

网友D:
LED_3S_LANLINK#多少V啊没换Q61之前

网友:
这机子修的也很头疼的,如果本人修到此机,肯定会放弃的,希望楼主以后多多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机子终于修好啦   好厉害的说

嗯   研究好半天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那个管子的事   拆了  就好了   装上去就是不行  换了N管就可以  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LED_3S_LANLINK#多少V啊没换Q61之前

不是说了么 3.0   换了3.3    拆了不装也是3.3

网友:
太牛逼了,遇到这样的故障哈真是搞死人,不细心是修不出来的,楼主功底很强,像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已经加  但你说SLP_S3#只有1.5V 是不是不对啊 楼主

那你说应该是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这种问题。我觉得动桥有点牵强。因为很明显应该不是桥的问题

不好意思!我不是高手只有这么判断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谢谢回帖!SLP_S3#_3R的电压1.5V,LED_3S_LANLINK#的电压3.0V,LANLINK_STATUS的电压3.0V.这是那个坏的N ...

很仔细,谢谢楼主有心了。看来这信号的传输真不是我们能理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仔细,谢谢楼主有心了。看来这信号的传输真不是我们能理解的。

对呀!我也是不明白的!就是,我拆掉Q61没有进系统看,有线能不能上???修的太累都没心思去测试这个问题了……谢谢回帖,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仔细,谢谢楼主有心了。看来这信号的传输真不是我们能理解的。

那个有问题的管子还在,我又测了一下还是有3组数值的,应该只有1组的……

网友:
好帖子 ,已经加分了

网友:
好技术,好帖子,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