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的就是经验中精品,适合新手

楼主(2015-04-15):
晚饭后,一个客户抱了台台式机来说老板回收不,我淡定地说收!
打开机盖一看:ONDA H61V 4.0   KST4G/1600  WD 500G  G550
接上电开机后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不用理会几长几短,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根据经验绝对是BIOS挂了,如果是内存会滴---------滴----------,这种二、三线板就是这样。
我就说主板有问题收不了多少钱,先测下硬盘有无问题再定价格,麻利的卸下硬盘找出测盘板MHDD无问题,客户问怎样,我不假思索的道:硬盘应该可以正常用,只不过有些慢。然后经过讨价还价锤定200元收。
客户走后吹下BIOS,去官网发现是这样,早料到了,百度也没有

不怕,我还有大招:昂达的板基本都是杰微代工的,你懂了吧,果断打开杰微

经过比对,选定H61M-B7比较接近,只是HDMI口变成了DVI,这个无伤大雅

下载来刷上去先试下SATA口,因为少了两个,经过实验四个SATA口都能识别到,可能是为了省料没装的,BIOS里关掉开机LOGO就行,进系统测试网卡、声卡都行,宣告此板修复。再送上经验,二三线主板找不到BIOS可到其他二三线官网找个外观差不多的刷上就行,之前N61\N68 G31\41很多都是这样刷好的,列举几个相近的昂达、杰微、盈通和前双敏很多基本一样的,觉得好的朋友加分吧。

网友A:
请教下,楼主怎么在BIOS里关闭开机LOGO?  笔记本也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楼主怎么在BIOS里关闭开机LOGO?  笔记本也可以吗?

一般台式机才可以,在boot那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台式机才可以,在boot那里

您就别为难我了,BOOT的哪一个?

网友C:
经验就是经验,凭声音都可以判断出是BIOS的问题,不得不服。我修的H61系列几乎都是桥问题,换桥准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就别为难我了,BOOT的哪一个?

BOOT里有LOGO字样的选关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经验就是经验,凭声音都可以判断出是BIOS的问题,不得不服。我修的H61系列几乎都是桥问题,换桥准好。

这个也不一定,正好碰到是这个坏,修了很多MSI的H61很多都是没有总线供电的,基本都是秒杀的

网友D:
楼主的方法值得借鉴!只要好使就行,管它谁的LOGO!

网友:
这个得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方法值得借鉴!只要好使就行,管它谁的LOGO!

好好,正确,关键是能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方法值得借鉴!只要好使就行,管它谁的LOGO!

关闭了更好

网友:
这个经验不错。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不一定,正好碰到是这个坏,修了很多MSI的H61很多都是没有总线供电的,基本都是秒杀的

     你也发点维修总线供电的帖子吧    对于新手  很有帮助的  谢谢

网友:
有经验修板,就是简单粗暴!同时也学习到了个通病

网友:
这个还没试过,一般都刷原来的bios

网友:
这样还没有试过,下次遇到也这要搞一次,又学到了一招,呵呵

网友:
听声音就知道?好厉害

网友:
还是你强,听声音就听出来 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小白问下听声音确实像这样很简单听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