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TT_GMCH出不來

楼主(2015-04-15):
2_5level 有電 換過 R1909與R1910跟C1389   (VTT_LEVEL還是不出來) ..沒有頭緒 求大哥們指點一下.

补充内容 (2015-4-16 15:00):
Q323 D級 5V   Q328與Q322 G級 5V..沒導通

网友:
查q356的时序,如果是技嘉的板子,在主板右下角有一个小八角,位号为u6通病,拆掉即可

网友A:
是Q328导通了吗?

网友:
难道是传说当中的大与门吗

网友:
SB是后面才出来的吧?

网友:
我没有看原图纸,从你提供的图纸看,没有应该为正常的呀,因为从第二图可以看出PWOK肯定为高,因为没有加其它符号,那么VTT_LEVEL肯定为低了

网友:
328导通拉低了吧

网友B:
最后一副图  D19  D15干掉  看下会兴地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副图  D19  D15干掉  看下会兴地出电压

這二顆 拆掉 電也是出不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Q328导通了吗?

Q328 G 5V  D級 0v 沒溝通...

网友:
U52换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Q328 G 5V  D級 0v 沒溝通...

G极5V就已经导通了。

网友:
从图中可见VTT_LEVEL是受Q328、Q356控制的。楼主说Q323 D級 5V   Q328與Q322 G級 5V。应往前查Q323的G极,正常应为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Q328 G 5V  D級 0v 沒溝通...

如果如你所说,Q328,Q322导通,那不是VTT_LEVEL和1.5V_LEVEL均会被拉低,没被拉低才是正常的啊?

网友:
如果如楼主所说,Q323的D极有5V,那么,Q323是没有被导的,所以它有5V,而Q328和Q322的G极有5V,这是因为Q323没有被导通,其D极的5V供给Q328和Q322的G极,此时Q322和Q328均导通,那么1_5LEVEL与VTT_LEVEL就会因为MOS管导通被拉低,正常的情况应该是SLP_S3为高电3.3V左右,使三极Q316导通,然后Q315截止,此时Q323的G极应该为6.3V,从而拉低Q323的D极,则Q322和Q328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