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P45 反复重启

楼主(2015-04-16):
映泰P45 反复重启 求解
重启

网友:
我也碰到过,重装系统都没用,后来拔掉重启电源线才好了,是那线的问题!不知道你是什么情况?

网友:
这种情况不好修,,按时序来吧!!

网友:
开机 后,强制上电,看一下复位灯有什么情况

网友:
没遇到过,修好了说哈

网友:
换个U试下,还有CPU座部分 和内存槽用洗板水洗下看

网友:
我遇到过,可惜。。。。。

网友:
有跑码吗?

网友:
你就这样说的,我怎么回答,条件写一些出来啊,

网友:
修过很多重启的原因是因为CPU供电不稳定,比如8802A的一个供电不稳定就经常开机一会就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