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55VD REV 3.1 不触发

楼主(2015-04-16):
现有华硕 X55VD REV 3.1 接上电源上到0.04A,貌似有触发,只是触发不起来,测PJP8102电感只有0.26V左右,其它所有电感没有供电,不知如何修,请指教,谢谢!

网友:
查下EC的RSMRST#、PWRBTN#、桥的RTC电路

网友:
查下EC的RSMRST#、

网友:
要有个原理图分析下,这样描述不懂。

网友:
像是EC的开机信号没送到桥呀。

网友A:
像是有触发   先说下有没有3  5V先吧

网友:
放电-刷BIOS-查EC的待机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是有触发   先说下有没有3  5V先吧

人家啊说了 3V  5V  没有啊,

网友:
楼主X55VD 修好了吗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   我手上也有一台      不跑码的

网友:
最起码要有3/5V先啊,如果没有的话,先把待机修出来,然后再修开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