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老是闪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4-16):
就是波浪状一直闪,求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A:
手机修的太少了,没见过这种情况了,等待高手来解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修的太少了,没见过这种情况了,等待高手来解答吧

有认识的高手吗?介绍一下

网友B:
也很想知道,话说会不会是屏的问题呢?

网友C:
闪屏一般是背光的原因。有的是换屏的时候没有关机就拆屏换,容易导致这个问题。一般这种故障,充电一段时间后会消失。还有一种是换新屏后出现。可能 是背光LED等的问题。把旧屏的背光LED部分换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闪屏一般是背光的原因。有的是换屏的时候没有关机就拆屏换,容易导致这个问题。一般这种故障,充电一段时间 ...

我的这个不是换屏引起的,就是突然现象

网友:
屏换过吗??

网友:
没有,原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很想知道,话说会不会是屏的问题呢?

屏是原装的,没有维修过

网友:
换屏幕试试,主板很少有这种问题

网友:
闪屏不妨充两个小时电试试,多半是换屏之后出现呀

网友:
换屏引起的,把屏的排线折了,过两个小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