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78 K6掉东西了

楼主(2015-04-16):
昨天接一台苹果A1278 版号820-2879 K6平台的机器,故障是不触发,已经是二修,修好后正常亮机,但是不充电,一看充电接口有一个小板的排线断了,图纸点位图没有这个小板图纸,小板上面有休眠开关还有一个芯片及指示灯应该和电量检测有关系,看图纸接口信号应该和充电有关系,以前没有注意。小板接口的名字是J6955,谁有这个小板卖的私聊我。忘知道的说下这个和充电有没有关系谢谢。不触发的原因是3.42V没有出来,原因是U6990的供电保险损坏!

网友A:
我记得这个好像有图纸把,找点位图才知道掉件的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这个好像有图纸把,找点位图才知道掉件的东西了,

是有图纸和点位,但是是小板,小板没有图纸

网友:
点位不是有吗

网友:
实在不行弄个小板算了额  淘宝都有卖的 也不贵

网友:
这种小板排线有单独卖的啊。

网友:
去淘宝看下吧  发贴求的话  效率不是太高

网友:
有个三及管经常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