佑泰电源 次级一水泥电阻阻值大概30欧 连接到9脚线

楼主(2015-04-16):
佑泰电源 次级一水泥电阻阻值大概30欧 连接到9脚线  待机和开机时 电阻会越来越烫 原机电阻已换 故障一样 新手请教师傅们指点一二

网友:
还有就是 之前带负载能力差 插到主板 不触发  空载的时候短接14脚和黑风扇转一下线瞬间保护不能再次开机 换电容电阻后能在电脑上触发正常 但是电阻很烫

网友:
负载电阻,2w,应该比较热

网友A:
不是热 是越来越烫 一会时间就不能放手了  请教一下 可能是哪些地方引起的呢?
这样用不了多久又会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热 是越来越烫 一会时间就不能放手了  请教一下 可能是哪些地方引起的呢?
这样用不了多久又会出问题 ...

测量电压多少v

网友A:
你好 待机时候电阻一端是5.18V 十多秒钟后电阻就非常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待机时候电阻一端是5.18V 十多秒钟后电阻就非常烫了

电阻阻值多少

网友A:
还有 插电待机 然后把电源线拔掉后 会有一个声音  炯一下

网友A:
本机上的电阻外壳已经被烫坏了  是4色环 只能看见4环是金 3环是黑 一环和二环颜色一样但是变色了 看不出来是多少  所以我换了一个 23欧的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 插电待机 然后把电源线拔掉后 会有一个声音  炯一下

最好上图,和录制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机上的电阻外壳已经被烫坏了  是4色环 只能看见4环是金 3环是黑 一环和二环颜色一样但是变色了 看不出来 ...

楼主换的电阻几W的?电阻两端电压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机上的电阻外壳已经被烫坏了  是4色环 只能看见4环是金 3环是黑 一环和二环颜色一样但是变色了 看不出来 ...

270欧姆就可以了

网友A:
我换的电阻是2W 电阻一端是地 一端5.17V 换的是23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换的电阻是2W 电阻一端是地 一端5.17V 换的是23欧

sb5v电源用不了如此小的负载电阻

网友:
刚才换了一个 2W 100欧 现在温度低得多了

网友:
建议用51欧的电阻

网友:
你上一个400-600欧的电阻试一下,看一下会不会这么热

网友:
现在用的100欧 不热了  应该没上面问题了 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