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暗屏

楼主(2015-04-16):
SONY  VGN-SZ35CP机器暗屏,这款机器没有高压和灯管,是一块小板控制的,发现一个三级管短路了,型号是NY 66的,请哪位高手知道用哪种管子可以代换

网友:
可以测量三个脚,是否有接地来代换

网友:
没原理图,很难知道是什么参数。

网友A:
可以把这个管子的参数到在度上查一下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这个管子的参数到在度上查一下看看吧

百度未必哟了,最好去陶博直接卖芯片,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度未必哟了,最好去陶博直接卖芯片,对不对

get    out

网友:
ni mei de   ni  ying yu  hen hao   shi  bu  shi  a

网友:
不知道能否用普通的三极管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