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花献佛"之薛工解析高手jiangwubing之G460不触发之故障经验解析

楼主(2015-04-16):
首先我必须先声明这个帖子的原作者确实是我但是里面的故障案例的解决并非我本人哈而是那位我从未谋面的高手高手高高手jiangwubing童鞋    这里我之所以将高手的帖子具体的解析首先是因为曾经做过笔记本维修而现在改修手机一时技痒又想通过此种方式来巩固经验不至丢弃所以将高手的经验具体细化来给大家疯想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如果jiangwubing高手如果有不愿我这样“剽窃”的行为我做出正式道歉后会立刻删帖
下面这个段落为jiangwubing高手的原帖子
原地址为以下:http://www.********.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149
原帖内容:联想 G460 不出发的 维修。该机是2修机。进过水,一修换过EC,3/5V芯片动过 。故障涛声依旧。拆散了的机器送到我这。呵呵。接上维修电源,电流0.04A,待机不正常。仔细查待机电路。没3/5V电压,继续查待机3/5V芯片(ISL6237)工作条件。有19V供电,但测得EN/LD0没电压,于是倒回去查发现,EN/LD0的 电压是通过一个稳压二极管到了VS,实测VS电压 0V不对。再倒回去查发现这个点与PQ4的1脚不通,飞一条线到PD2负极, 上电测试3/5V待机电压。5V只有3.6V    3.3V没电压。由于3/5V芯片别人动过,怀疑IC坏或没 焊好。直接换一片新的ISL6237。再次上电 。待机电压3/5V  正常。待机电流0.018也 正常了。按下开关。电流一路上扬。终于看到了熟悉的联想LOGO 。如 图1的VS点有电压。  图2的VS点 没电压。于是就有了图三的飞线。

以下内容为我个人见解若有不对或者不妥请各位指正以免误人子弟哈
同时对于这个故障想为新人们解说一下哈之所以第一步高手要盯住系统供电是因为接入可调电源后的第一电流经验0.04明显比正常待机的0.01要高,这里先不去纠结是否存在微短路啥的,这里我们先确认一点此待机不正常而我们得明白笔记本大部分的待机电路会由待机芯片、笔记本专用待机芯片如IBM的机器的TB芯片、以及占很大成分的3/5V系统供电的待机电路这三大方面而对于我们这个机器是6237的系统供电作为待机供电。所以这里我们第一查看先和高手一样从系统供电的外观开始检查:针对芯片焊接是否存在偏移芯片附近是否有掉件芯片附近是否有进水异常等等情况进行勘查,若查看无果则对6237的工作条件进行判断,这里推荐以下步骤:①检查6脚主供电    ②4脚检测线性电压开启  这里套入案例高手首先检测主供电未异常,而开启引脚无供电,先不说别的,任何电路的判断电压的有无我们都要遵循一个原则,对地阻值判断是否短路排除后级,检测前级是否输入,若这前级后级都正常则问题有可能出现在电路中的某个环节即本身。这里高手的操作为直接检测前级确认前级无输入然后找到其前级最后一次正常输入的供电点的VIN经过PD2到达其阴极的1脚则果断通过飞线方式来解决问题
高手的思路就是这么简单这里非常感谢jiangwubing的高手经验可以被我“无赖”解说,我只是一时技痒想重新复习一下这些故障的维修思路才唐突翻录万望各位高手尤其是jiangwubing童鞋万望勿怪!!!勿怪!!!

网友A:
网站链接我适当隐藏了。
不做别人的嫁衣。

网友B:
楼主 这种问题很好维修   看来楼主技术 看到这样的帖子就说高手希望楼主 多多看看讯维的精华

网友A:
不出发
首先考虑待机电压。
待机芯片的基本流程:主供电-线性开启-线性输出-PWM开启-PWM输出-PG
查无PWM,而经反推PWM开启由线性上拉。
线性也无,线性开启来自VS反向击穿。。。。
仁宝通用待机流程。。。听过远程的,应当都能轻松应对,无需理睬电流。

网友:
高手厉害,学习了,看来一定要修的多才能成为高手呀

网友:
好多错别字

网友:
如果通病解决不了那只有案时序一步一步来了

网友:
我觉得个人的维修思路和方法是自己  的个性

网友C:
排版看不下去啊    太晃眼了

网友:
思路清晰啊楼主  这就是倒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站链接我适当隐藏了。
不做别人的嫁衣。

饼哥英明!!!!是我疏忽了抱歉抱歉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出发
首先考虑待机电压。
待机芯片的基本流程:主供电-线性开启-线性输出-PWM开启-PWM输出-PG

饼哥英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这种问题很好维修   看来楼主技术 看到这样的帖子就说高手希望楼主 多多看看讯维的精华{:4_1 ...

谢谢指教阁下看来也四一只搞手吧(偷笑中)

网友:
见笑见笑了,这可能就是我的借花献佛和薛工解闷的只是当时主要考虑的是这个故障经验尽量全面点说的详细点所以打字就可能多了,所以多了就错的几率大了几率大了就不能入高手们的法眼了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排版看不下去啊    太晃眼了

寡人之排版之《薛工解闷》《借花献佛》两大系列都属于字数众多,但懒得排版哈大侠就凑付凑付勉强勉强了哈
!!!!!

网友D:
来点有创意的精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来点有创意的精品

“床意”哪那么容易啊,更何况朕的文章主要为新手写的哦让爱卿失望了噻

网友:
我的g460,,有主供,有线性5v,就是ldo正常,待机也正常,死活不出3/5v待机芯片也换过,开关电压成了19v无上拉电压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