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集显。。掉电重起。。

楼主(2015-04-16):
DAGC5AMB8F0  REV:F板号,每次亮机的时候就掉电,重启。求思路。。BIOS弄过了。。

网友:
电源的问题吗?

网友A:
这种要不就是CPU供电芯片不良,要不就是CPU滤波不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桥了

网友:
查下保护隔离 怎么感觉像流不够的掉电呢

网友:
保护隔离 。。。

网友:
查外设,网卡,声卡

网友:
裸着试下会不会先了

网友:
这种问题确实很烦人

网友:
CPU供电不良/滤波不良,或者裸板测量

网友:
修好没有,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要不就是CPU供电芯片不良,要不就是CPU滤波不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桥了

桥已经换过了。。。还是一个样。。。。

网友:
这种问题最好是上示波器吧

网友:
刷BIOS,换滤波电容。

网友:
用裸板试一下

网友:
裸板早就试过了。。。外设没排,。 能亮机的东西。。弄不好会不亮机,客户然后再来句叫我还原,我蛋都疼 。。还给了他

网友:
焊下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