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E1948维修案例

楼主(2015-04-16):
机型:LG E1948 LED液晶显示器
故障现象:开始正常一分钟左右开始发白花屏 ,连续开机连续发白花屏
维修过程:
1,拆机目测检查电源板和驱动板电容没有发现问题,
2,代换了屏(有张测试屏)好了,
3,看了故障在屏的逻辑板上了,加焊了逻辑板上的芯片故障依旧。
4,更换了MTD003还是不行,
5,从故障现象来看有点像滤波不良造成的,所以更换了升压电路后级也就是二极管后的滤波电容,还是没解决故障。
6,索性把升压电路附近(MAX芯片具体型号记不清了)的电容都换了一下,故障解决。

下载分不多了,发帖挣点分,兄弟们给加点分,谢了

补充内容 (2015-7-17 18:45):
看了回帖,回复一下大家的问题,估计有很多人电路知识不太好,一般无极性电容是做高频滤波用的,也有用作耦合,不分正负极的,而且同等大小的代换就行了,不用看数值代换。

网友A:
看不到从哪加分了,望见谅

网友:
先换下屏线吧

网友B:
你倒是索性的痛快哪有那么多合适的电容啊

网友C:
电容失灵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倒是索性的痛快哪有那么多合适的电容啊

无极性电容很多的,满板子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失灵了吧。。

应该是无极性电容滤波不良

网友:
代换过屏了,屏线肯定是好的,以前修过屏线包括屏线接口的,都碰到过。不过这台不是哦

网友D:
有没有升压起来,没有的话就把升压芯片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从哪加分了,望见谅

找找啊,缺分啊

网友:
代换过屏了,正常,屏线已经排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倒是索性的痛快哪有那么多合适的电容啊

电容拆旧板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失灵了吧。。

滤波不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

不客气。都是从小白白开始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升压起来,没有的话就把升压芯片换了

芯片不好找啊,电容满板都是,没成本,先换电容比较明智

网友D(2015-05-20):
引用 网友F:
芯片不好找啊,电容满板都是,没成本,先换电容比较明智

说得也是,现在修好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得也是,现在修好了没有

早就修好了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看了就修好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现在换换试一试,故障为不定时的白屏,有时用一天没事,有时开机一小时就开始出现白屏,关机再开又可以正常一段时间。屏也会跳动。

网友:
楼主坚持不错  如果有一样的屏来换电容到可以   不然怎么知道如何的如何呢     在说换来换去屏的现象不一样了的话   整要赔客户一张屏  很危险

网友:
楼主无极性电容是直接拆过去换就好,还是要注意参数什么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