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按摩棒拆修

楼主(2015-04-16):
       朋友的LY-606红外按摩棒使用多年,现在加电随机性工作几秒就停机。经拆机检查发现单片机5V供电滤波电容一脚开焊,补焊后运行正常。

网友A:
你是转发的。。。。不加分。
我们鼓励原创。

网友:
原来这个东东是这样的。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转发的。。。。不加分。
我们鼓励原创。

是原创,首发在另一论坛(ID是khwhb)-----ID水印因为编辑麻烦就没有去掉。同时,如果是转发,右侧的论坛水印是能以去掉的。可以说本论坛拆机板块与另一论坛相比很冷清,也许拆机板块不是本论坛的侧重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原创,首发在另一论坛(ID是khwhb)-----ID水印因为编辑麻烦就没有去掉。同时,如果是转发,右侧的论 ...

嗯好的。
希望下次能在迅维网首发。然后把帖子地址发给我。加分。我这次先给你加分。。

网友C:
这个震动电机寿命不会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震动电机寿命不会长的。

可是朋友说已经使用7年多了。

网友:
震动电机不好

网友:
这种所谓的高科技真的有效吗?

网友:
感谢分享过程啊

网友:
楼主不错吗,还修这玩意!!!

网友D:
还修这玩意!!!

网友:
收藏一下 以后能用到 谢谢楼主啦

网友:
我以前也修过一个,不过是电源线断了~!看起来也用了蛮久的!

网友:
现在这年头 ,做维修的什么都要修了  ,呵呵

网友:
挺详细,照片拍的也清晰。支持下

网友:
我也修到过  不过是220V的那跟线出毛病了

网友E:
请问楼主是怎么发现电容空焊的呢,非常感谢

网友:
看图片应该是RC阻容降压+二极管整流,电容滤波后给芯片供电,还看到一个晶闸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修这玩意!!!

搞维修,啥都要会啊,不容易

网友:
把电容都震动开焊了,有力量

网友:
照片真清楚,楼主用啥相机照的啊?

网友:
怎么发现的虚焊的

网友:
我们这一行的,是真正的环保主义者,为清山绿水出份力

网友F(2015-05-16):
那个电容起什么作用 ?

网友(2015-06-15):
搞维修不容易,什么都接,不知这个东西收多少钱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好的。
希望下次能在迅维网首发。然后把帖子地址发给我。加分。我这次先给你加分。。

我认识他,数码之家的,

网友(2015-09-10):
引用 网友F:
那个电容起什么作用 ?

滤波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是怎么发现电容空焊的呢,非常感谢

电容空焊在这里应该指的是本身正级引脚没有与对应焊孔完全接触。

网友G:
这玩意 就是个震动马达吧,跟所谓红外线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玩意 就是个震动马达吧,跟所谓红外线有关系?

有啊,它有红外功能的,我知道,因为我也有一个。

网友(2016-01-23):
能用6,7年的电机,真心不错!这个电路真牢,震了6,7年,呵呵,笔记本震一天估计就完蛋。。。。。

网友:
加分支持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