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88S一台开机不显示,是不是显卡有换

楼主(2015-04-16):
   机子电流跑到1.6几不显示,加显卡无果,刷 BIOS 一样,会不会是显卡芯片要换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显卡和BIOS的问题

网友:
先查下显卡的总线电压。

网友A:
先把显卡的工作条件查一下  再说换显卡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显卡的工作条件查一下  再说换显卡的事

人家都是先简单,后麻烦,加焊一下在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