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不出集显供电

楼主(2015-04-16):
版号为DAOR13MB6E1 REV:E.  I3二代集显       现象是开机后立马大电流掉电。         故障范围应该在CPU供电和集显供电一块。因为出集显供电时会大电流,CPU瞬间发烫。    后来换过集显上下管,NCP6131和集显驱动NCP5911,故障依旧,又换过集显供电的后级铝电解滤波电容和PR240,也刷过BIOS。平台复位有,CPU换过。请求有经验的解释下,怎么修                     补充现在电流是0-0.2-0.76-78-0.88-0.76-0.85-1.05,不插内存,上电直接到0.65不动。补充到目前为止感觉像是BIOS问题,谁有这个版号集显的BIOS?论坛上的BIOS我也在积极的一个一个试

网友A:
二代I3不出集显供电要按照不跑码的思路来修,CPU CPU供电 BIOS都要查 内存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代I3不出集显供电要按照不跑码的思路来修,CPU CPU供电 BIOS都要查 内存   。。。。

我查查内存

网友B:
先认真检查内存工作条件,再找集显供电,按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认真检查内存工作条件,再找集显供电,按时序

谢谢指教

网友C:
集显供电要在检测过了内存,才会出来。常和CPU,BIOS,桥有关

网友:
没遇到过  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集显供电要在检测过了内存,才会出来。常和CPU,BIOS,桥有关

乐于助人,加分,楼主就应该是这样查,

网友D:
我感觉内存问题比较大了啊,

网友:
检查下PCH的桥

网友:
QUANTA R13 LO SOLUCIONE CAMBIANDO PCH

网友E:
感觉大电流是关键。查各电压,各小电压。小电压有无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大电流是关键。查各电压,各小电压。小电压有无短路。

之前出集显供电的时候会有大电流,手摸CPU会感觉到瞬间烫的厉害

网友:
查各供电后级,可能是哪里有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大电流是关键。查各电压,各小电压。小电压有无短路。

现在没大电流了,0-0.2-0.8-0.76-0.83-0.96-0.96-1.04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内存问题比较大了啊,

首先内存换过。其次测了各个脚位包括与CPU之间的数据地址线阻止都正常,+3,  0.75, 南桥到内存的时钟数据也有高电平,波形测不到,看电流像是过了。0-0.2-0.7-0.8-0.7-0.9-1.05

网友F:
这个机器有跑马灯可以试的

网友:
这是一座山,我还没越过,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机器有跑马灯可以试的

感觉像BIOS问题

网友:
我的机器跑22还在试是不是BIOS的问题呢

网友:
呵呵,电脑在更新,维修也要更进呀。集显供电还和这些有关系呀

网友:
感觉大电流是关键。查各电压,各小电压。小电压有无短路

网友G:
我个人碰到过6系列上不过内存不出集显供电   多出在内存的复位故障上  楼主可以查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个人碰到过6系列上不过内存不出集显供电   多出在内存的复位故障上  楼主可以查一查

30脚有1.5V

网友H:
w我的一个 G4 3,3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H:
w我的一个 G4 3,3短路

是集显吗

网友G:
其它的内存条件查了吗  SPD  基准  参考

网友I:
今天遇到一台电流0.8-0.9A刷BIOS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今天遇到一台电流0.8-0.9A刷BIOS好了

跟我的是一样的版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其它的内存条件查了吗  SPD  基准  参考

都查了 +3V  0.75

网友:
应该是某个大件有短,不是显卡就是桥,

网友:
要过了内存才出供电啊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不出集显供电的机器

网友:
主板跑马后 南桥有个信号给CPU 不知道怎么表达了  反正就是换南桥

网友:
那就上示波器  抓波形吧

网友:
了不得啊

网友:
你先换个CPU,BIOS必须刷

网友:
换个CPU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