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INTEL 无CPU电压,奇怪问题

楼主(2015-04-16):
E40是 I3 380 cpu,开机0.58A,拆开之后,测量电压其他都有供电,只有CPU 无电压,于是测量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习惯先测供电,先测17 VIN 脚有19V,16脚VDD只有4.1V。本来VDD的电压是5V,怎么过来之后只有4.1V,测量电阻发现阻值是10欧,和图纸上标的没错呀,顺便量了一下17脚的VIN的阻值,发现已经开路了,但是两端都有19V,好奇怪,阻值正常的反倒电压低了。于是把两个电阻换了,在开机电流刷刷的往上跑。

网友A:
芯片有问题了才导致保险损坏。。。。你的恐怕会返修啊

网友:
这个问题修好了要多测试一下,有可能是其他的问题引起的!

网友:
楼主可以测量一下通过烧坏的电阻的电流,可以确定是电阻本身的问题还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B:
VDD有4.几V,算正常的了。你的可能是VIN不正常导致的吧

网友:
  电阻变质了啊

网友:
  这个机器一般显卡怀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VDD有4.几V,算正常的了。你的可能是VIN不正常导致的吧

先换的VIN 换了之后还是一样的 之后在换的VDD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有问题了才导致保险损坏。。。。你的恐怕会返修啊

测电流,多烤机。

网友:
呵呵,一般一二个月不会出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