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果壳A300T不开机

楼主(2015-04-16):
一台果壳A300T手机不开机,按下开关,电流升到100mA,之后跳到130mA,保持。放开开关,电流消失。使软件问题吗?

网友:
怎么刷机呢,网上啥都找不到

网友:
没有维持 信号?
我不懂手机。

网友:
是的,初步怀疑是软件问题,可是手机用的太少了,根本找不到相关资料和程序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为刷软件故障。但我在东海也找不到这个资料。

网友A:
如果我刷其他型号的手机可以吗?会出什么问题?

网友:
软件故障40%,电源芯片60%,PWR对地,仔细测量下系统电压都出来了没?射频26Mhz晶振起振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刷其他型号的手机可以吗?会出什么问题?

不可随意刷软件,否则会造成基带信息丢失,就算你刷进去了,如果屏的驱动不兼容的话,也不会亮机

网友:
@zebin.zhao 高手指点一下,有什么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