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A9741F去保护有何方法

楼主(2015-04-16):
有台清华同方LW98显示器开机能显示数秒后就黑屏,按关机后再开故障重现,象是保护动作了,指示灯绿灯亮按键开关机控制正常.灯管用测试高压条都能点亮。所有5只电解换新,四只C5706也换新C5707故障依旧。只有脉冲控制IC:BA9741F和两只变压器没换,不知BA9741F如何解除保护望赐教谢谢!

网友A:
直接改个通用高压条就得了  何必那么麻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改个通用高压条就得了  何必那么麻烦呢

这板子我记得高压条不是那里好搞的,吧

网友:
灯管有没有问题呀,,,,

网友B:
你可以将15脚接地去保护看看灯正不正常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将15脚接地去保护看看灯正不正常亮。

说得太对了,不过要注意时间不要太长啊。

网友:
改不了通用的高压板吗?

网友:
查看电源管理芯片就知道去保护在哪里了。

网友:
上次也修到过联想的一款换C5707用了几天坏了换了驱动IC过了几天不稳定保护直接去保护了

网友:
最好不要去保护,我现在只要同行的灯管坏了,我都是改LED  的,  稳定,,,同行价90人家愿意,,,灯条2条加一块恒流LED板,成本都40来块了。。。

网友:
去保护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