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OPPO A107++手机不读卡

楼主(2015-04-16):
造成此故障的原因是轻微摔了一下,偶尔可以读卡
拆机后,发现该机的卡座是通过排线连接的,卡转换模块也在上面。先用万用表测童排线,全"通",说明排 线没有问题,仔细加焊卡转换模块ASC02,这时试机能读卡了。但装机后,拨打了几个电话后又不读卡了,看来还是没有 找到故障根源。
再次用热风枪取下ASC02.小心再焊上测试,故障不变。旣然能读卡,说明ASC02本身是没问题的!也许是 走了弯路,回头仔细查看排线,再次测试的时候都把主板动一动,因为每次都是装机后才不读卡。终于查到下排第3根 线处于半通半断的状态,故障点终于浮出"水面"了,飞线后装机测试,手机修复

网友:
手机大神,来一些技术好帖子吧,我手机没维修过啊,

网友:
修手机细心是很重要的。

网友:
大神 经常 秒手机喔。。  搞几个 小米3的出来看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