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7562i智能手机不充电

楼主(2015-04-16):
遇到多部这种机型出现不能充电故障,通常都是要么受到挤压或摔落,要么就是进过水所引起。分析图纸得 知,此机充电的5V电压是从尾插直接送到电源ICPM400(PM8209),在其旁边的里容C400上可以测到5V电压,如 下图所示,并且这条供电线路很容易断路(断线),若在此处测不到5V电压,说明主板己断线,这时从尾插相 应脚飞线到C400即可。

通常进过水的这种手机,不充电的故障,要么是该5v线路腐蚀断线,要么是电源ICPM400引脚氧化(重装一 遍即可)。如果还不行,直接更换PM400, 90%可排除这个故障。

网友:
新手,  学习手机啊,维修价格高啊,

网友:
手机主板一直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想问下,着种故障一般咋收费

网友(2015-08-18):
电源ICPM400引脚氧化的话,一般此引脚正常对地二极管档阻值也会变大,引起本身主供电供电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