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宏基V193WV插上VGA线就一直黑屏,不插数据线就一直正常……

楼主(2015-04-16):
不插数据线,电源灯和开关都正常,一插上VGA线就一直黑的,没有任何反应,不是暗屏
插了一会电,现在会间歇性的卡住下,按键和方块同时卡住

大侠们,这是驱动板的问题吗,修好后,会在论坛反馈的

补充内容 (2015-4-29 20:06):
在淘宝上买了两个芯片,换上就好了

网友A:
可以先改个驱动板试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改个驱动板试下呢

还没改过驱动板呢,也没有通用的,之前只改过高压板

网友B:
驱动板vga接口电路问题 你拆开看看有没有管子烧了

网友:
驱动板问题,好搞,换板。

网友:
24芯片换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vga接口电路问题 你拆开看看有没有管子烧了

没有,我在淘宝上看了一下,说是通病,要换MCU芯片

网友:
估计还是驱动有问题,要检查一下啊,

网友:
检查驱动板VGA接口打下值看看,行场这个这个信号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我在淘宝上看了一下,说是通病,要换MCU芯片

mcu程序坏 也不会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我在淘宝上看了一下,说是通病,要换MCU芯片

程序坏 也会引起 前面打错了 多了个字

网友:
刷程序试试吧,

网友:
改驱动板可以会好,,不过屏线可能也会对导致

网友:
换个驱动板看看,或者是刷个程序

网友:
还是先刷下MCU程序吧

网友:
先刷下程序试试

网友:
宏基这款VGA接口的行场两个三极管容易坏 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D:
版主,能教教怎么把24芯片清零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版主,能教教怎么把24芯片清零吗?

有编程器吗  有的话 擦除资料就行了

网友:
打123,脚的阻值是70,80左右,还有13,14脚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编程器吗  有的话 擦除资料就行了

24芯片是24脚的吗?

网友:
一般是8脚的

网友D:
哦,那怎么认那个24芯片啊?是不是那个24芯片有问题就会引起屏幕显示异常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哦,那怎么认那个24芯片啊?是不是那个24芯片有问题就会引起屏幕显示异常啊?

24芯片可以导致各种奇怪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24芯片可以导致各种奇怪问题

那个24芯片是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个24芯片是什么型号的啊?

一般芯片上面有24字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一般芯片上面有24字样

哦,清零会不会引起其他故障啊?比如本来能亮的,清零过后,就不显示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哦,清零会不会引起其他故障啊?比如本来能亮的,清零过后,就不显示了,

你可以先备份下啊  反正我一般是直接换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先备份下啊  反正我一般是直接换芯片

直接换同型号的芯片吗,你没有清零过吗,你清零好过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换同型号的芯片吗,你没有清零过吗,你清零好过多少呢?

清过啊 我一般嫌麻烦 我直接换

网友F:
这种故障很多都是程序坏的问题,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故障很多都是程序坏的问题,刷个程序试试

没编程器,只好买了个板子回来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一样的问题,楼主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
先把驱动板的照片发出来。一看就知道是不是通病的板了。

网友G:
这个是通病来的,VGA口朝下正面放,VGA口右上角有两个三极管,换掉肯定好,修好多台了

网友:
17楼和35楼正解。修过几台。
现象是不插线正常,插VGA线就黑屏。换芝麻管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通病来的,VGA口朝下正面放,VGA口右上角有两个三极管,换掉肯定好,修好多台了

高人就是高人,简直是太神奇了,果然换了就好

网友:
高人就是高人,简直是太神奇了,果然换了就好
把原来的管换回去出现了奇怪现象,两个型号一样的管子,调换位置上,一次是反复重启,另一次是完全正常
用指针表和数字表都测过了,2个管子都没坏,奇怪了

网友:
哥误打误撞修好这个故障

网友:
刚好我也遇到了一台,我也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