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00白屏

楼主(2015-04-16):
开机就白,但马上就暗下来 发白灰色了,屏上有供电19V,外接正常 哪里问题 知道的朋友提示下 ,谢谢

网友:
白屏一般是 屏本身 屏线 显卡 屏接口供电。查吧。

网友:
先简单的吧 换个屏试试

网友:
先检查屏线。

网友:
屏和屏线都看了,就显卡几率大了,

网友:
我想是屏的问题,慢慢地变灰

网友:
渐变的话屏概率大些,换个试一下

网友:
DELL有些屏带程序,

网友A:
看描述   像是屏的问题    有没有换个试试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描述   像是屏的问题    有没有换个试试呢

你那不是废话,人家肯定是先简单换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那不是废话,人家肯定是先简单换过了,

你又知道他换过了???有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又知道他换过了???有病

你看你,动不动就骂人, 你要好心提醒人家,知道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看你,动不动就骂人, 你要好心提醒人家,知道不

我提不提醒  用不着你管哦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先排除屏和屏线吧,但外接正常,我觉得显卡的可能性不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提不提醒  用不着你管哦

咿呀,一把年纪了,脾气还是暴走啊, 好吧,哥去看电影,不惹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