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进水没电路图可用只能用点位图加上电时序图修复

楼主(2015-04-16):
客户拿来说进水了,自己拆了处理干水后开机显示过一次然后就开不了机了。。开价后留机,进水机客户说开不了机就先不接电源试了以防短路。拆机后测量各电感无短路现象。只见到EC左下脚的472排阻发黑。处理后换个好的472排阻接电源自动上电。电源指示灯亮开关指示灯也是亮的电流只有0.025A二秒电源和开关指示灯闪一下电流同时也0.025-0.012变动。 测量内存供电和3V 5V是有的其他电压都没有。没的电路图只找到了点位图和上电时序。

图中可以看到1.5V内存电压开启信号SUSC#_PWR。其它电压是SUSB#_PWR开启,1.5V出来了SUSC#_PWR信号肯定是正常出来了。现在就先找到SUSB#_PWR有没有。
打开点位图还是先找VTT总线的芯片图上是RT8202A和内存是一样的。芯片上标的是DJ=DJ。

找到RT8202A脚位定义得知15脚为开启信号点位图上为PU8200。15脚到PR8200 PR8217然后来到EC旁边换掉的472相连点位图中为RN3002
转了大半圈又来到了这个发黑的472

点位图中可见到是和EC的97脚相连测得这个脚是有3.3V电压。测试PU8200的15脚到EC的97脚阻值无穷大断线了。。。。

接好线接电源自己动上电走到0.8A不动了。测的各电压全出来了。看了下没上内存  上内存外接显示器。接电源电流一路走到1.45亮机了。这个机没接COMS电池会自动上电。

呀的真是运气好,没坏的很严重只是一个472和断掉SUSB#_PWR信号线

网友A:
运气是一部分 实力踩最重要 LZ牛X啊  佩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运气是一部分 实力踩最重要 LZ牛X啊  佩服

呵呵,水进的面积很小没坏的太多东西要不然会修的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水进的面积很小没坏的太多东西要不然会修的头痛。

是啊进水机就这个吊样 要么很好搞要么死的多

网友C:
不错了,华硕有点位图+时序图纸,很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了,华硕有点位图+时序图纸,很完美了,

是的。满不错了。

网友:
思路清析呀,好技术。

网友D:
华硕的图纸很少的   楼主华硕的点位图 用得以经不错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硕的图纸很少的   楼主华硕的点位图 用得以经不错了  哈哈

大神,你别谦虚了,你华硕点位图,比他如火纯情啊,

网友E:
楼主问一下点位图哪里来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问一下点位图哪里来的呢?

点位图这个帖子里下载就行了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7742

网友F:
华硕的板子进水一般会黄铜的那种割线点氧化腐蚀断线,不过楼主这个线飞的有点夸张。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华硕的板子进水一般会黄铜的那种割线点氧化腐蚀断线,不过楼主这个线飞的有点夸张。

找不到最近的接线点就只好夸张点从源头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