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C 从开机不显,到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5-04-16):
版号X550CC 2.0  本来拿来的时候是开机不显示,核显电压没有出,其他电压都有,于是刷了个BIOS ,就触发不上电了,按开机键,指示灯亮一个,电流从0.01跑到0.03。。看了下EC 就在BIOS正背面,怀疑EC 吹坏了,换了EC 还是一样,把原来备份的BIOS 刷回去,也不行了,有谁遇到这个坑爹的问题?忘指教!        EC是IT8517E 谁有资料传一份。

网友:
华硕的机器太麻烦了

网友:
这板子我都放弃,没资料不好修啊,楼主故障那么多?

网友:
我这里刚好有太X550CC  但是我直接放弃了 原因的电池接口哪烧了一大片已经穿了 EC也烧了 没必要搞了

网友:
哥啊 你取BIOS芯片都是吹的吗? 怎么会EC也坏呢  故障扩大了啊 慢慢搞吧 祝愿你可以搞好

网友:
BIOS也要吹?还能把背后的EC吹坏 那得多大的功力啊

网友:
先把CMOS放下电吧。

网友:
换一个BIOS吧

网友:
应该还是数据的问题

网友:
肯定你取bios 掉件了

网友:
X450有点图 在论坛找下  450和550用的IO似乎是一样的
参考维修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      不过是不跑码     PCH都换了   还是不行

网友:
EC在背面哪有那么容易吹坏     刷过BIOS不触发了  可能是BIOS不对  应该把原来的刷回去试试啊 怎么能冲动换EC呢

网友:
bios 可能不对 ,,

网友:
EC应该是没换好的吧,还有BIOS也没刷好的吧

网友:
已经修到这种程度了,还是刷回原来的BIOS,按不开机故障修,从查待机工作条件开始吧。

网友:
膜拜吧,按不开机修吧,查查待机,查查触发

网友:
EC在背面不容易吹坏的吧,刷回原BIOS慢慢搞吧。

网友:
是不是吹掉了件了!!!!

网友:
刷原机BIOS,是什么问题就怎么修

网友:
慢慢查条件 膜拜大神们更好的解答

网友:
BIOS 用吹还是烙

网友:
破坏现场的功力不凡啊,你这弄的……

网友:
按上电时序 肯图纸

网友:
我也有一个跟你的故障一样 不过我的是x550 唉 没图纸 死定了

网友:
把原EC放回去把,EC在背面 没那么容易被吹坏 还是看下 BIOS、EC周围 有没有元件被你吹掉的 买个新BIOS芯片 试试

网友:
来自: 安徽
肯定bios吹掉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