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429 51125不出3 5V有线性3 5V

楼主(2015-04-16):
现在情况是16pin VIN量有19V  13pinEN0有4.75V  17pinVREG5  5V   8pinVREG3  3.3V   6pinENTRIP2  1.4V    ENTRIP  0.8V  就是没有出 3  5V。求助大神有没有修到过这种机器

网友A:
你把其中一个电压的开关给断开,然后再把它接地,看另一个电压是否会出,如果会出另一个电压,就是那个电压有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其中一个电压的开关给断开,然后再把它接地,看另一个电压是否会出,如果会出另一个电压,就是那个电压 ...

小泉泉, 我能膜拜你头像不,太不让人淡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泉泉, 我能膜拜你头像不,太不让人淡定了,

是啊 他那头像看着又清纯 又淫荡 还带明显的勾引成分 哎手啊  你又该受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啊 他那头像看着又清纯 又淫荡 还带明显的勾引成分 哎手啊  你又该受累了

同意,他小子你是认识的吧,在迅维是不是很风流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意,他小子你是认识的吧,在迅维是不是很风流啊,

不认识啊  只是他头像比较欠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泉泉, 我能膜拜你头像不,太不让人淡定了,

你是说1Pin 6pin开启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泉泉, 我能膜拜你头像不,太不让人淡定了,

你是说1pin 6pin的开启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认识啊  只是他头像比较欠而已

莫总你们慢慢聊

网友:
你是说1Pin 6pin开启电压吗

网友:
刘总现在再哪呢

网友:
上下管换了吗

网友:
慢慢查,就知道了了

网友:
开启信号没来,

网友D:
查开启信号,查开机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E:
换一下供电我遇到过

网友:
通病,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其中一个电压的开关给断开,然后再把它接地,看另一个电压是否会出,如果会出另一个电压,就是那个电压 ...

荣升版主又改头换面,差点没认出来。

网友:
查下反馈电路,4脚TON也要查

网友:
有的机器是要开机触发了才出 3 5V的  有的机器是插上电就有3 5V的 你看下是属于那咱 就好弄了

网友:
折掉Q538 Q532后看看有没有电压

网友:
查PWM的 电容场管后级等

网友F:
开启信号的电压不正常

网友:
没换。还在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一下供电我遇到过

换什么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开启信号,查开机芯片工作条件

51125的开启不是内部脚的吗?

网友:
你确定。这是R429不是R428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开启信号的电压不正常

刚开始我也觉得是。但换了芯片还是一样的,KB的电压3.3V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开启信号的电压不正常

那应该是几V呢?

网友:
这个板子触发之后才会有3.5V的呀你那故障是不触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