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掉电 NCP6121新发现

楼主(2015-04-16):
最近穷死了,发个帖混点分用

进入正题   一外观挺新的B470   插电大短路。原因不用我说了。为了图方便,我只换了烧坏的上管。过几天客户又来了,说没有修好,不修了,卖给我。开价500  成交   。哈哈哈哈   乐得我嘴都合不拢了。4G内存   500硬盘   I3 CPU    双显卡   挺新的外壳    去哪里找

想着修完自己用。插电还是大短路。拆下看,这下烧的比较严重,连CPU得滤波电容都被击穿了。得,这下好了,坏的太多。一狠心就把芯片   场馆 驱动管  以及电容全都换了。插上CPU和内存  开机0.8  掉电重启。   这肯定是没有集显供电。于是拔掉内存    果然不掉电了

难道把铁壳没有焊好,接连把集显供电的铁壳反复加焊了三次    还是一样。。。。唉绝望呀

冷静一下,,,芯片肯定没问题(这家的芯片基本不会有问题)   铁壳我肯定焊好了     滤波电容也换了    CPU也换了    怎么会?????

难道是集显供电产生的条件没有满足    于是打算看一看NCP6121     呵呵   看到一电阻有点黑,顺手量了一下    一端5V   一端4.8V   恩 这应该是给芯片供电的5V   没问题       等等????什么时候有这么怪的压降呀         一个 电压通过一个电阻之后的值    要么是原值不变     要么就是被分压了,下降的比较明显。怎么可能存在0.2V的压降?

断电   对照图纸    PR4201    2R3的电阻   5V    给NCP6121第10脚供电     哈哈   直接飞线    满怀期待的通电     亮机了。

PR4201   5V    给NCP6121第10脚供电    它只影响集显供电    与CPU核心供电无关  。论坛里本帖应该是第一份关于NCP6121的资料    求加分

唉  请大家加点分可真难 。还有更离谱的,不但不加还要扣分,真是郁闷

网友:
同意你发现新大陆。。。。。。

网友A:
楼主很细心啊,这个信号我以为是给CPU供电的, 原来是集显啊,

网友B:
楼主你那机器  cpu没收烧吗

网友:
这个信号我以为是给CPU供电的, 原来是集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那机器  cpu没收烧吗

你有病呀   不加分就算了    还乱扣我的分

网友C:
你这个电阻两端只是存在0.2V左右的压差而以,并非VCC一点电都没有,如果把PR4201电阻断开,让VCC彻底没电之后,此芯片还能正常工作吗?
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还有待验证。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不是老生重弹吗。。。。。

老生常谈???呵呵,兄弟,以前知道PR4201是给谁供电的吗

网友F:
没有集显供电,拔掉内存  ,果然不掉电了,  楼主给我详细解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细心啊,这个信号我以为是给CPU供电的, 原来是集显啊,

版主还这么吝啬   一点分都不肯加

网友:
500收一台I3,值呀,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集显供电,拔掉内存  ,果然不掉电了,  楼主给我详细解释下。

依据就是HM6X时序(这也是HM6X以上的特色)

网友:
经验暴涨,不错不错,怎么没烧CPU?

网友:
差这么点   要是我就会忽略过去了  楼主不错  挺仔细的  稍后加分  现在没分了

网友:
楼主实在太强大了,我也有一台V470的不装内存不掉电,CPU电压出来了!不装内存电流上到0.75,!!只要一上内存,CPU电压一出来就掉了!!掉到0.20!!我不知道我的这个板子是不是这个问题!!感谢楼主分享!等会我去直连试试!!     我已经直连了!!!还是上内存就掉电!!!悲剧呀!!!看来我的跟楼主的不一样!!!不过我怀疑还是6121这边不正常!!   经测量6131的第8脚3.3的S0电压过不来!!!!也就是PR4237一边有3.3V连接8脚的这边0V,不管上不上内存都是0V!!

网友:
原来是集显供电。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那机器  cpu没收烧吗

我也是很奇怪,为什么要扣人家分呢?是人家写的不好还是没技术含量呢?还是误导你什么了

网友:
不错,幸好没烧掉CPU。

网友:
不错,上次一个这个机器没有修好。

网友:
来自: 浙江杭州 来自 浙江杭州
电阻的值对于电流来说就好像是路的宽度 阻值越大道路越窄 能通过的电流就小 电流小 功率就小。虽然 只是降了0.2V 但是电阻的阻值变大了,这个电阻上通过的电流所能提供的功率也小了。也就是说 如果阻值还是2欧姆 电压4.8V一样可以正常工作 我给你回答了一个问题 值得你加分不 |

网友:
楼主高手,学习了好。

网友:
牛人 掉电的问题不好修

网友:
给力 全部都让你赚了

网友:
经验暴涨,不错不错

网友:
楼主你拾到了,没有烧CPU

网友:
差真么一点就不行吗

网友:
NCP6121 我心中永远的通 不好搞啊 !已经陆续放弃了 10几个这样的本了

网友:
这个技术含量 确实一般般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电阻两端只是存在0.2V左右的压差而以,并非VCC一点电都没有,如果把PR4201电阻断开,让VCC彻底没电之 ...

我也这么认为,没有VCC不可能会有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哥哥这个是使能模块供电,没有5V怎么可能会出CPU供电,你这个不是完全没有电,而是只差了0.2而已

网友:
这个跟V470的机子一样,上管老爱烧,CPU也很容易烧。我遇到两台了

网友:
10脚是集显供电,以前真不知道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

网友:
楼主这波大赚啊,细心有耐心,维修就是要这样,差0.2的电压。。。。

网友:
4.8v只有0.2v的压降也会引起掉电?集显供电不是最后才开启么?

网友:
5V 过电阻就4.8   要我都会忽略    没想到0.2V 会有这么大影响,以后可得记住了

网友:
同意你发现新大陆。

网友:
路过,没有遇到你说的这一情况,待验证

网友:
这种机器上管坏了,最爱烧CPU,搂住好运气

网友:
B470,不好修!容易烧CPU

网友:
给楼主加分了

网友:
楼主这款机很多烧CPU供电的吧?

网友:
这个一般我都是换一套,还没见过返修的

网友:
我也有一台没修好....

网友: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此时不死,更待何时,上吧,去死吧。

网友:
楼主的心很细,技术也很好

网友:
加分,加分。。加分

网友:
过程很详细

网友:
楼主 维修 思路 值得 赞

网友:
如果VCC供电不正常,芯片还能工作产生CPU供电?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你真行,不错哦

网友:
很好的发现

网友:
修的不错,上次我遇到一个U410 的主板不出集显掉电,没修好,呜…………。

网友:
500元收得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很奇怪,为什么要扣人家分呢?是人家写的不好还是没技术含量呢?还是误导你什么了

不能扣别人分      老兄

网友H:
6系列以上没有集显供电都会掉,应该有个几秒才掉吧,。,,,,,,,难道相差0.2由不行,难道所有电压不能有相差,不可能吧。 看见两三个贴都是查到芯片电压相差0.2    0.3  的。。。搞不懂撒

网友D:
引用 网友H:
6系列以上没有集显供电都会掉,应该有个几秒才掉吧,。,,,,,,,难道相差0.2由不行,难道所有电压不 ...

看在你挺热心的,我就回答一下你的问题。相差0.2V 不是问题    问题就在于电阻变质了。因为电阻阻值变大了才会有0.2V的压降。有一个常识大家应该都知道,5V电压通过一个10K的电阻之后,它的电压值是不变的。而这里竟然产生了0.2V的压降,呵呵,这个阻值该有多大呀。假设   本身在这个2欧姆的电阻所能流过的电流为1A     则变质之后在这个电阻上流过的电流则小于0.005A       那么在这个电阻上的电流所能提供的电功率较之以前则变小了5000倍    它根本带不动负载,所以掉电。总的来说   电压差0.2不是问题    问题在于电阻变大

网友:
我收了一台150

网友:
不错的经验,维修还是得细心啊

网友:
差0.2V也会影响,看来真的要注意一下了。刚修台B470大短的,铁壳和CPU供电芯片也烧了,CPU测试能点亮,以为没有问题,就没报CPU价钱,结果就麻烦了,修好机器进系统蓝屏重启,刚开始还以为铁壳没有焊好,搞来搞去。换个U就好了。好在是B830的。价钱不贵。楼主实在是太幸运了。

网友:
楼主小心被客户看到这帖子啊。

网友:
买的谁家的芯片

网友:
铁壳啊维修人的福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在你挺热心的,我就回答一下你的问题。相差0.2V 不是问题    问题就在于电阻变质了。因为电阻阻值变大 ...

谢谢,终于明白一点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在你挺热心的,我就回答一下你的问题。相差0.2V 不是问题    问题就在于电阻变质了。因为电阻阻值变大 ...

llllllll感谢点化

网友:
很认真了,只差那么点电压就不放过。看来自己修机也要注意这些了。

网友:
顶起顶起 小白围观

网友:
这个可是新发现呀!

网友:
有点奇怪啊

网友:
CPU没坏,真不错了。

网友:
学习了。铁壳比较难焊

网友:
我上次收到一台I5三代的电脑4G 500G客户400卖了

网友:
是ACER471E的本子

网友:
那实际这个电阻  你测得阻值是多少     导致哦压降0.2

网友:
有点邪门,4.8V也不行吗?

网友:
顶一楼主吧。稳定吗?

网友:
这个可以有,加油加油!

网友:
毛病不好修

网友:
真细心,这样的问题很快就修好了。

网友:
总结的很不错,谢谢楼主无私的奉献

网友:
这机器的图纸有么的。可以上次

网友:
挺不错的经验。

网友:
0.8掉电,集显没过,铁壳最恶心

网友:
这是个经验呀

网友:
楼主,看你说到了集显供电,我这有两台470的,都是MOS管烧了  还有那个ncp6131也的烧了,全换了  cpu电出来了  但是集显供电不出来,电流上到1.07A就不动了  也不显示  咋回事  ,给分析分析    灰常感谢!!!

网友:
不错哦。。楼主赚大了

网友:
供电上5v变成4.8v,一般常会忽略的,楼主心细,以后我得注意注意

网友:
就差0.2就不行?那如果没有一个准确的电流表还真不好修了。。。。。。

网友:
这机器王八盖 容易烧 还把CPU 烧坏

网友:
还有那个小6脚

网友:
赚到了。不过也让我们学习了。这个问题第一次看到

网友:
楼主不仅运气好、技术也好啊。这里学习了。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这本不好搞 一烧就是一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霸,最近生意好不好啊, 多没点信息了,

哥发财了啊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很奇怪,为什么要扣人家分呢?是人家写的不好还是没技术含量呢?还是误导你什么了

既然赞了,又扣分,有点没看懂

网友:
我表示没看懂啊 5V和4.8V差不了多少啊  应该都可以用啊!

网友:
这个帖子 真的是好  要加分  我也修了一个这样的  我比较粗心  就是这个原因 导致 我修一个上午  看到帖子 恍然大悟    呵呵

网友:
果然厉害,学习了 么么哒

网友:
劳动尊重,赞一个

网友:
楼主很细心,4.8V和5V的差距我一般都会忽略,像楼主学习

网友:
烧铁壳一般都会烧CPU,遇到几台了。

网友:
能修好就是本事

网友:
学到东西了   感谢LZ的分享

网友:
学到了。很不错。

网友:
不错,有图有真相!

网友:
所以说  修机器一定要细心呀,,值得学习

网友:
版主放开我,我只是来灌水的,放我走!!

网友:
细心的人啊

网友:
这也能好,太神奇了,不会是你的表不准吧

网友:
支持楼主  这个要加分的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生常谈???呵呵,兄弟,以前知道PR4201是给谁供电的吗

你最后说的那一名我也不赞同,CPU的供电在集显之前,你不能说与CPU供电核心供电无关,这样会误导大家的,不信下次修的时候你可以试试,10脚确实是6121的主供电

网友:
谁扣楼主分了,这么太不厚道

网友:
楼主捡到宝了,呵呵  赞

网友:
类似的电阻问题好像也碰到过。

网友:
这CPU都没挂,运好

网友:
看到你说500高兴的不行了。。。我一般都是这种机器最多开300的...

网友:
这机器大短一般CPU都有问题  楼主运不错  技术也好

网友:
虚惊一场,幸亏没烧坏CPU要不都不美了

网友:
修到过一台 cpu也烧了 而且还是I5的

网友:
铁壳坏的多 还有AL8也坏的多

网友:
这种问题第一次看到

网友:
看啊!来学学学

网友(2015-05-21):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电阻两端只是存在0.2V左右的压差而以,并非VCC一点电都没有,如果把PR4201电阻断开,让VCC彻底没电之 ...

pr4201断开后,CPU供电没有了,电流0.26

网友(2015-10-27):
不错这机子虽然修的多但是这种问题还没有遇到,下次注意看看

网友:
这种机器么极少CPU算运气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