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不开机

楼主(2015-04-16):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联想B470机器故障为加电不显示。
客户说进过水在别处没有弄好!上家已经处理了基本看不出那里进的水了。拆机测量各大电感没有短路。
接可调电源待机为0.06看来待机正常,按开关后电流变化轻微!如图

从电流看应该是缺电压或者有短路!那就先测量主板各大电感发现都有电压了!
那就测量转换电压!测量发现u3604此处没有产生电压
此管要导通的话G级有电压发现此脚没有电压!
继续找发现Q3604已经没有了!找件补上。测量还是没有电压!G级对地也没有短路
测量R3619一端有12V 测量Q3604的G级的组织为无穷大!开来问题出在这里了!后查发现R3617 R3618 处发黑了应该是进水腐蚀的!重新处理后找了
R3617为100K R3618为330K的电阻补上后 !测量电压有了。最后亮机!!

网友:
楼主的思路不错很清晰

网友:
咋了  发现虾米了 啊  咋断气了呢 是发现严重问题晕了吗?

网友:
楼主找问题就好解决的,二级转换电路很麻烦的,

网友A:
思路清晰  技术不错   进水机器  修理麻烦  过后还容易出其他问题   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清晰  技术不错   进水机器  修理麻烦  过后还容易出其他问题   麻烦的

是啊!怕不稳定啊!返修就麻烦了!

网友:
问个问题。 G级的阻值到底应该是多少才为正常呢?

网友:
好技术,很快就找到问题了。

网友:
思路清晰,望尘莫及

网友:
修进水机要细心,楼主不错,看好你。

网友:
有时进水问题还是不大

网友:
听到别处没有弄好,就头大……
你这种算好的,没动大件。

网友:
维修思路不错,条理清晰,层次分明,果然厉害~赞一个,B470烧CPU通病了!!!乌龟壳老坏!

网友:
进水机 一般都是掉件  断线  电阻变大之类的  总之盯着进水处就没错  楼主修得不错

网友:
我有台T400进水的 不开机 对这种机子的时序不太熟 不好搞

网友:
修进水机要细心,楼主不错,看好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