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CE781BAODX和NPCE791LAODX不能直接代换

楼主(2015-04-16):
NPCE781BAODX和NPCE791LAODX不能能直接代换  本人测试过  一台宏碁4820T ec是npc781 代换 npc791后 主板不触发  一台海尔 7G ec是npc791 用npc781代换 后 能触发 但是进系统掉电  后来订了ec  进系统正常  有点机子能可以换 有的不行   两个ec图纸发上来 你们自己看看 有些引脚完全不一样

网友A:
看型号后面位数就不一样, 代换都测试了,看数据手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型号后面位数就不一样, 代换都测试了,看数据手册的

本人就是用这两个芯片代换的  NPCE781BAODX和NPCE791LAODX  781的主板不能上7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