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芯片没了,不知道型号

楼主(2015-04-16):
今天来了一个短路的b460二修主板,找到问题,不短了,但缺件了。没有u64芯片

补充内容 (2015-4-18 14:14):
芯片是G546B2

网友:
换板算了,还修什么哦

网友:
联想B460 ,论坛有图纸的吧,你找一下

网友:
下个图纸 。对下 不就知道了

网友: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51&kw=b460  这里有图纸下个看下吧

网友A:
G546b2     我有板子

网友:
这个板子有图纸的啊,看样子应该是LM393

网友:
不错给力
很好

网友:
B460的板子很贵的,能修就修一下

网友:
看一下图纸不就知道了

网友:
如果有图纸,不就什么都解决了吗?

网友:
我有一个机器可是好的 没有拆

网友:
自己找个图纸对照下

网友:
u64
USB供电芯片
没有可以直接连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G546b2     我有板子

谢谢,芯片是,G546B2,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