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D不通电

楼主(2015-04-16):
今天接了一台华硕K43S 版号K43SD 4.1 不通电,拆机测待机RT8206A有5V没3V,芯片1脚2V,2脚0V,3脚VCC 5V,4脚ENLDO 4.5V,5脚接地0V,6VIN脚19V,7脚5V,9脚5V,10脚5V,11脚2V,12脚0.5V,13脚0V,14EN脚3.3V,17脚10V,19脚5V,24脚5V,27脚EN2  0V,29脚2V ,30脚0V ,31脚0.5V,32脚0V.由此可以看出是没27脚EN2的开启电压引起没有3V的了,经过我艰苦的找线路发现是在EC发出的,我断开27脚,发现有3.3V电压出了,我换了T8206A也不行,不知道是怎样拖低了的,EC的67脚也没有电压,bios的8个脚也没有电压,那个通病RN5801排阻换了也不行,因为2边都没有电压到,开关脚也有3.3V。究竟是什么坏的呢?谁有修过这样的或者给点意见

网友:
这个不触发,你查开关和EC的条件吧,  只要不是桥就好了,

网友:
你再量量有高有连到其它地方

网友A:
BIOS芯片起码得有供电啊!先修供电再刷一下BIOS程序。14EN1,27脚EN2  其本都是EC同时开启的,一个正 常一个不正常查EC67脚到供电芯片的27脚EN2 间的转换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芯片起码得有供电啊!先修供电再刷一下BIOS程序。14EN1,27脚EN2  其本都是EC同时开启的,一个正 常一 ...

EN2是EC 86脚发出的路上没有什么只有2个0噢电阻,都正常确定是rt8206A托底的,但是换了都不行

网友:
查EC工作条件

网友B:
这个有点位图可用的。。用点位图好好查下。我看了下点位图。27脚和14脚是同一个开启信号。14脚有27脚没的话。可能是线路不良。接线过去这个信号是EC 86脚发出的。中间还有些电阻。你14脚有3.3的开启的话。中间的元件就不用理会了。因为14脚和27脚线路是直接相连的。

网友:
就找5V的相关外围。

网友:
3v 无短路的情况下,断开27脚,然后直连14    27脚试一下,用一个开启

网友:
一步步查就知道 了

网友C:
断开27    14和27 飞线试试

网友D:
BIOS8个脚都没电压   BIOS芯片没工作  EC读不到BIOS 怎么可能修好呢  先查BIOS芯片8脚的电压为什么没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芯片起码得有供电啊!先修供电再刷一下BIOS程序。14EN1,27脚EN2  其本都是EC同时开启的,一个正 常一 ...

你们两个,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天天互相加分,别太得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8个脚都没电压   BIOS芯片没工作  EC读不到BIOS 怎么可能修好呢  先查BIOS芯片8脚的电压为什么没有吧

BIOS,  你不能看 1脚,2脚, 7脚,8脚,还的注意电路问题,提醒别人好一些,

网友E:
BIOS的8个脚没电压,绝对不正常了,而你说断开27脚有3.3V出来,那就往前查3.3V的开启是谁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断开27    14和27 飞线试试

这招我试了,直接把14脚都托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的8个脚没电压,绝对不正常了,而你说断开27脚有3.3V出来,那就往前查3.3V的开启是谁发出的

是IT8572发出的,换了也不行,放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来发现有3V待机了,BIOS也有电压了,但是还是不触发,再试多几次又没有电压了。真是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点位图可用的。。用点位图好好查下。我看了下点位图。27脚和14脚是同一个开启信号。14脚有27脚 ...

我在27脚旁断开了线路,EC86脚才有电压出来,断开的情况下在14脚拉过来也会被托底,但是我换了待机芯片RT8206A还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芯片起码得有供电啊!先修供电再刷一下BIOS程序。14EN1,27脚EN2  其本都是EC同时开启的,一个正 常一 ...

测到是这样的

网友:
我也遇过   没修好   跟你遇到的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