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华硕K42JV BIOS 高温,不认有线网卡

楼主(2015-04-16):
华硕K42JV 2010年9月
E89382  94V-0
K42JV MAIN BOARC REV.2.O
CPU: I5      GPU:N11P-GS1-A2    HM55
    原故障是不过CPU 0.28A 左右 已修好。

现在进系统风扇长转 测得CPU温度开机105度,刷BIOS之后温度正常后发现有线网卡不正常,(能发现网卡,打不上驱动)
在论坛上各种下载,各种刷,要么是网卡有了,高温,要么是高温好了,没网卡!!!我也是醉了~~~

维友(项校文)等等,能下载的几个都试了,还是不行~~~~
   求哪位维友发个觖决此问题的完美BIOS~
                     拜谢~~!~~~~~~
                                                       发个邮件也行(10902849@qq.com

网友A:
你要找这种BIOS去论坛啊,  那里有合并的高手啊,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1970这里面找下对应型号刷下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1970这里面找下对应型号刷下试试吧

你给我的这个连接上的BIOS 温度刷正常了,网卡又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找这种BIOS去论坛啊,  那里有合并的高手啊,

版主,你会合不,帮我合个吧!!!

网友:
这机器BIOS很难找

网友(2015-05-16):
我的也是刷了BIOS网卡出现感叹好!

网友:
因为没MAC,所以会有惊叹号
照下面这样做就好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81860-1-1.html

网友:
楼主  这个板子怎么修好的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有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