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V K55VD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5-04-16):
  今天修了一台华硕A55V的本,客户送来的时候说:本本放在窗户边上,下了场雨就不通电了。
  拆开后测量没有发现短路现象,KBC边上有点小腐蚀,我用锡托了一下。于是接电流表,发现显示0。000,我用本本自带的电源试就有待机电压,后来发现要把电压调高一点才行……根据修机大法一,先放电。放电后果断通电,正在我心里窃喜的时候,发现不开机……这下子蛋疼了,华硕有通病:没图纸啊!根据修机大法二,刷BIOS,我本来想找个BIOS,后来有别的事当误了一下,要不是这一下就走了弯路,说不定刷挂了就毁了……因为修机大法三是干桥……

  在我准备重新刷BIOS的时候,我一想不如在试试小电压有没有问题。后来测到板子上1.5V电压没有……尼玛,这个板子不上CPU,电压没出来全也有CPU电压?我又把CPU上了,CPU电压就没了……这时候电流跑0.22。最后测了一下电压芯片的工作条件,发现VDD没有,又测前级电压,居然是好的,难道开路了?我了个去啊,最后飞了一根线过去,刷刷亮机……
  亮机后,键盘又不行,有几个键没用,有的连键,不知道是不是我托KBC的时候弄坏了,反正测着正常没短……客户不想花钱,我就没修……

网友:
烧机大法有这么多方法呀 我以为就只是烧机呢 修好就是屌

网友:
最后是不欢而散!:

网友:
楼主是没修键盘的问题了吧。。不用电路图也不用点位图就修好了。很强大呀楼主

网友A:
键盘有几个有能用,那本本还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有几个有能用,那本本还能用吗?

用外接键盘

网友:
这客户也太小气了。

网友:
先收藏,再慢慢研究

网友:
外接USB键盘感觉麻烦,带手提还带键盘吗?呵呵,客户不修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