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2838_MLB_K16能进系统,不充电

楼主(2015-04-16):
电源指示灯不亮,把主板到电源板上的排线去掉,能正常开机进系统,换了排线,和电源板都不亮灯,后来发现是J4700 23PIN没有输出电压到电源接口板上,测量J4700 23PIN到主板上不通,飞线搞定

网友:
在换了排线,和电源板之前怎没认真测量J4700 23PIN呢?走了弯路。

网友:
楼主苹果修的好轻松的说

网友:
有原理图分析下吗?

网友:
应该上电图啊

网友:
什么机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