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0

楼主(2015-04-16):
开机花屏   全是横线  过几秒就没了   变背光了   外接切不出去  就一个CPU  干了两遍没变化  没有思路啊

网友:
就一个CPU什么意思   没有显卡???  集显???

网友:
是屏坏了吧? 大小写灯亮不亮?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
估计CPU被你干死了,嘿嘿

网友:
换屏线试试。

网友:
有开机音乐吗,有的话屏坏了

网友:
youxiixixiixixix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横线屏坏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HP430 没有桥 ?就一个cPU?

还是排查下别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