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12R笔记本高温问题?

楼主(2015-04-16):
一台东芝L600的笔记本,开始是显卡加热后能正常开机显示,显然是显卡门问题!然后从淘宝购一09年的无铅芯片40元,打开BGA上好!开机点亮正常来显!心里一喜:修好了!谁知进pe就自动断电,重新开机也是一样!清洗散热器无果!加铜片无果!现在进PE
用鲁大师测显卡温度开始78,几分钟后到96度,再然后自动关机!给位同行兄弟!这个到第是芯片问题还是其它问题,请指点!谢谢啦!

网友:
可能是温度检测电路有问题。

网友A:
把温控拆了再试         不排除显卡本身问题   话说那个小苏的芯片好像问题挺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温控拆了再试         不排除显卡本身问题   话说那个小苏的芯片好像问题挺多的

小苏芯片是不怎么好的,你不能没事据诽谤人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小苏芯片是不怎么好的,你不能没事据诽谤人家,

我诽谤人家  关你什么事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诽谤人家  关你什么事呢

同为版主,我是实在看不起,才来提醒你老人家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为版主,我是实在看不起,才来提醒你老人家的,

不用你提醒   谢谢你了  不麻烦你了  你还是忙你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你提醒   谢谢你了  不麻烦你了  你还是忙你的吧

我忙啥,还不是忙这被人追啊, 我吃夜宵时间都不给我啊,

网友:
把风扇改长转吧,如果还是这样的话那也有可能是BIOS或者温控电路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