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上电有290付 短接绿黑后发出吱吱声

楼主(2015-04-16):
上电后应是310付,可却是290付,但测一个是145付,有没有问题?
短接绿黑线后有吱吱声,风扇动一点就停(绿紫两线都是5付正常)
请各位师傅指点
  候教

网友A:
查看开关管基极的加速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看开关管基极的加速电容

哪个是加速电容

网友B:
给你电源照个 裸 照,大家告诉你。

网友:
楼先查+-5V+-12V,3.3V各路输出电容,整流二级管......

网友C:
去保护看看是不是电压超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电源照个 裸 照,大家告诉你。

哈哈,好的,这些名词从哪里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去保护看看是不是电压超高了。

TL494的4脚(短接绿黑后)是4.15付高电平,是保护了。
还伴有吱吱声,(不短接就没声,而且TL494和LM393各脚都正常)

网友:
立即检查肖特基。

网友A:
引用 网友D:
TL494的4脚(短接绿黑后)是4.15付高电平,是保护了。
还伴有吱吱声,(不短接就没声,而且TL494和LM393 ...

1.测量5v及12v -5v和-12v的整流二极管是否有短路情况;2.输出电容是否容量不足,两个主滤波电容,电压是否平均。
3.开关光基极加速电容是否容量不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测量5v及12v -5v和-12v的整流二极管是否有短路情况;2.输出电容是否容量不足,两个主滤波电容,电压是 ...

我已经修好了保护部分,现在加电短接后风扇转了,各路电压输出正常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我已经修好了保护部分,现在加电短接后风扇转了,各路电压输出正常了

但是偶尔还是有轻微的吱吱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测量5v及12v -5v和-12v的整流二极管是否有短路情况;2.输出电容是否容量不足,两个主滤波电容,电压是 ...

还剩偶尔的有轻微吱吱声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但是偶尔还是有轻微的吱吱声

请详述什么元器件故障引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请详述什么元器件故障引起的

不知道唉?猜测是变压器,加速电容,又或者是推挽信号不好开关时间过短了,
朋友指点哦
敬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已经修好了保护部分,现在加电短接后风扇转了,各路电压输出正常了

楼主保护部分如何修的?分享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是偶尔还是有轻微的吱吱声

问什么元器件坏了,引起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唉?猜测是变压器,加速电容,又或者是推挽信号不好开关时间过短了,
朋友指点哦
敬候

先换加速电容

网友D:
引起保护的是494的第16脚的接地电阻(3个电阻并联的,其中一个没了就剩两条腿,所以保护了)
加速电容我换了,然后有加焊了下推挽变压器,声音也没有了
完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起保护的是494的第16脚的接地电阻(3个电阻并联的,其中一个没了就剩两条腿,所以保护了)
加速电容我换 ...

楼主电阻剩两腿是自然损坏还是人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起保护的是494的第16脚的接地电阻(3个电阻并联的,其中一个没了就剩两条腿,所以保护了)
加速电容我换 ...

16脚是过流保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电阻剩两腿是自然损坏还是人为的?

这个不知道,我猜是人为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6脚是过流保护的

学习了,谢谢你朋友,
现在就是第一次加电,可能会有吱的声音(小声),然后在重复就没声音了。
我换的那两个加速电容是旧的,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谢谢你朋友,
现在就是第一次加电,可能会有吱的声音(小声),然后在重复就没声音了。
我换的 ...

容量不够,或者漏电

网友F:
大电容也可能发声 还有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电容也可能发声 还有线圈

大电容换了。线圈确实不好,但是没短路。必须得用胶粘上吗?我没粘,原来是粘着的

网友:
可能输出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