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471G笔记本

楼主(2015-04-16):
加上真CPU,触发电流到1A就掉电,有是候到300MA就掉电了,是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
先刷BIOS,再找供电。

网友:
查下是不是缺电

网友A:
你这说的面积也太广了吧      把测量数据发上来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说的面积也太广了吧      把测量数据发上来再说

这次我同意你的,观点,终于同步了,

网友:
有时候显示进桌面一阵子又掉电了,有时屏一亮就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