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SD 不触发 没有待机,求通病

楼主(2015-04-16):
问题同名, 有听到这个机子有通病,想各位大神告知一下 是哪里?

网友:
从淘宝上买的电路图顺便分享一下给大家

SONY MBX-237 图纸集合.rar

网友:
说一下版号

网友:
版号是:v032_MP_10L_HDI_MB  MBX-237  REV:1.2

网友A:
解决了没 说来听i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没 说来听i

还没解决·等大神指点呢,我听有人说这个是有通病的,什么一个19V的电容 容易坏 但是我不知道是在那个位置

网友B:
别老是通病,老老实实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别老是通病,老老实实查吧。

保护隔离过了没呢      就算有通病 也不一定就是通病 的问题啊  老老实实查条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护隔离过了没呢      就算有通病 也不一定就是通病 的问题啊  老老实实查条件吧

如果真是保护隔离,也不用去淘宝买图纸了吧

网友:
是啊!!!就算有通病 也不一定就是通病 的问题,  还是老老实实查条件吧,看来保护隔离还没过呢。

网友:
楼主还是先从保隔查起,如果公共点有电压就查下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