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890GXE出CPURST后还不跑码

楼主(2015-04-16):
如图一块AM3集成主板...故障想象为不跑码,测得全板供电正常。上假负载测得cpuRST为1.59V   PWGOOD 1.59V   VTT1.2V            VDDA  2.5V    CPU核心电压1.2V  总线供电1.2V  上真U测CLK为0.9VPCI  PCI-E时钟复位均正常.刷BIOS 无果。。。重新植北桥无果..眼都快看瞎了也没看出有掉件和断线....哪位大神能指导下 还需要检测那里...最后附上某宝上买来的图纸 映泰A89GA-M3T-V53-SCH0625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要是换CPU这么简单就好了.换了不行。测试故障板上的CPU内存都是好的

网友:
有的诊断卡就不跑吗啊

网友:
有的诊断卡就不跑吗

网友A:
不要执着于跑码,,有些板子不跑码的。。时钟复位都正常,,那就试试不插内存是否报警之类的,,还有你重植北桥??干嘛不换北桥试试呢!!

网友:
我对于你种植北桥,我很佩服啊,

网友:
自己也又遇到一块

网友:
外部接口有没有问题

网友B:
我现在也有块华硕的  也是AMD双桥的.不出PWROK_NB  把连到南乔的0欧电阻拆了.电压出来了1.2V    南乔加焊过了.   楼主可以遇到过吗

网友:
楼主搞好了吗?   确实有时候诊断卡不跑码 但他可以亮 楼主别走进死区

网友:
内存的VTT出来了吗?

网友:
我手上也有几张呀,

网友:
6楼说的正解,都拆下来了,干脆换个好了,量测内存和供电。不跑码真是难修,我手上好多块这种样的,感觉无解了。

网友:
插上显示器试过..不显示..内存的1.5  0.7 3.3都有...外部接口检查过.没有问题..拆过COM口  ESATA口芯片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执着于跑码,,有些板子不跑码的。。时钟复位都正常,,那就试试不插内存是否报警之类的,,还有你重植 ...

只是想修好 如果换北桥芯片的话 就直接换板了..只为提高维修水平才钻研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也有块华硕的  也是AMD双桥的.不出PWROK_NB  把连到南乔的0欧电阻拆了.电压出来了1.2V    南乔加焊过 ...

这个真没有碰到过.南桥那个信号的0欧电阻啊..最好上个图 看看

网友:
PWROK和南桥的时钟也查查吧

网友:
还是查下.VRMPWRGD和PWROK吧.时序这东西有时候不严谨

网友D:
BIOS芯片的供电   和引脚的对地值  查一下

网友:
用灯座看看  数据线通不通;;也有可能中间没断线   北桥不良 造成的  或北桥坏的  也有可能;  凭眼里看不准

网友:
有复位  不跑吗 如果CPU到北桥地址线正常  数据线正常的话    确实难修 ;我手里也有几块;换南北桥  都好不了  我怀疑是板层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BIOS芯片的供电   和引脚的对地值  查一下

1脚3.3v 阻值640
2、3、4脚阻值640 电压都是0V.....(WP#0.1v这个写保护是正常还是不正常?)
8脚VDD供电3.4v  阻值是249
7脚供电3.3v 阻值640
5、6脚都是0V 阻值 640
问题有2个  3脚的WP#电压是否正常, 然后就是5脚VDD电压正常但是阻值249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1脚3.3v 阻值640
2、3、4脚阻值640 电压都是0V.....(WP#0.1v这个写保护是正常还是不正常?)
8 ...

3脚电压不正常啊  低电平 BIOS写保护啦    VDD有电压就行 不用管对地值

网友:
楼主修好告诉一生

网友:
BIOS刷了吗?

网友:
BIOS 写保护会导致主板不跑马吗?

网友:
BIOS刷了  不行...如果BIOS写保护.只能换IO了  查了3脚所连的电路了..没问题  这个信号是IO 19脚发出的.可是手头没有这个IO 暂时没换  换好回复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板子。好难修。最后给客户换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真没有碰到过.南桥那个信号的0欧电阻啊..最好上个图 看看

点位图不会上图    不过.我那块板换时钟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