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50 不跑马求助。

楼主(2015-04-16):
求助!!!一个联想 G450的机器刚拿来是时候是待机过高0.18左右,换了一个管子后待机正常了,开机不跑马。电流到1.05左右。网卡晶振没有电压 !!!
求助
联想

网友:
看看U口坏没 刷个BIOS试试,不行干北桥吧!

网友:
刷个BIOS应该可以

网友:
如果没有示波器的话 就换下内存 刷BIOS

网友:
刷过BIOS ,USB口也是好的,

网友:
网卡晶振没有压差就先换网卡看看

网友:
先换网卡试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