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发定性电容的自制小仪表图

楼主(2015-04-16):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3355-1-1.html这是昨天发帖的,今天贴图上来,大伙看看,实用就是第一,很简单的制作,关键元件就两个一个必须要5532,一个就是那个红魏玛电容,表头如果有坏的万用表(表头要好),整个都可以装进去,我是单买的5元的旧货表头,没有用自动关机,所以少了块运放,这个表可以定性的判断电容(在路),很方便,现在基本拿到板子就用它打一道电容,然后再去检查其他元件。具体使用以及调试可以看原帖或者百度,也可以问问我。

补充内容 (2015-4-18 09:33):
这里这个更简单,说明也详细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68385-1-1.html,当然也可以上淘宝买,不过我觉得不值,这东西花2个小时就做好,元件除掉5532表头要买(两样也就10元左右),其他废板上都有,

网友A:
樓主,厲害啊   加分鼓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樓主,厲害啊   加分鼓勵

买不起电桥,搞个小玩意替代。

网友C:
这个是在板子上直接测试电容吗?

网友:
都自己做了,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在板子上直接测试电容吗?

可以在线测

网友D:
漏电的电容测的出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漏电的电容测的出来不。

这个倒没试过换下的电容,不过既然漏电了,ESR值肯定有变化,反正我现在拿到板子就先用它打一道板上的电容,有不正常的就标记下,换掉后通电好多都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买不起电桥,搞个小玩意替代。

那也不錯啊   樓主好手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也不錯啊   樓主好手活

其实也简单,网上都有教程,只是焊接的时候自己根据情况调整下也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也简单,网上都有教程,只是焊接的时候自己根据情况调整下也就行了。

我也動手弄了個壁掛電腦

网友E:
测量的数值准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测量的数值准确吗

这个不是定量的,只是定性测量的,关于ESR坛里有解释这里引用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4182-1-1.html,这个表盘上的值只是根据纯电阻测量后标注的,对应的电容ESR值你看下面的范围很大。所以不定量,但是定性很好方便。它是100KHZ的频率来测试,所以可以在线判断电容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