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6A不触发不出S5_ON

楼主(2015-04-16):
     故障是不触发    : 公共点19V   L1 L2 .3.3V   5V    EC条件正常(供电时钟复位  acin  lid )开关有跳变,SIO_PWRBTN#(也有高低高跳变),南桥没有发回PM_SLP_S4#   SIO_SLP_S3#     ,换过4个EC其中一个可以触发但是S5_ON不出来,换过南桥也是一样    (注明15V正常)

网友:
补充下  刷过bios

网友A:
EC是什么型号 ,我遇到一台不出S5_ON的,害我修了三下午,搞好了

网友A:
S5_ON出不出于桥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是什么型号 ,我遇到一台不出S5_ON的,害我修了三下午,搞好了

ite 8502E

网友:
引用 网友A:
S5_ON出不出于桥没关系,

换EC换到自己都信不过自己了  所以干南桥

网友:
机器有些复杂呀

网友A:
BIOS电压  是多少?应该1脚 0V  2脚1.5V  3脚 3.3v   5脚0V  6脚1.5  78脚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电压  是多少?应该1脚 0V  2脚1.5V  3脚 3.3v   5脚0V  6脚1.5  78脚3.3V

我测我这台的是2脚0.5V    1脚2.65 V    我先看下先   其他相同

网友B:
vccrtc  RTCRST  32.768  RSNRST#  3.3  5

网友B:
引用 网友B:
vccrtc  RTCRST  32.768  RSNRST#  3.3  5

rsmrst #    南桥 待机电压3.3v  5v   USB口对地阻值

网友C:
VCCRTC3.3V    RTCRST3.3W   晶振1和4脚1.2V 0.9V(晶振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VCCRTC3.3V    RTCRST3.3W   晶振1和4脚1.2V 0.9V(晶振换过)

这种问题 远程帮助的话   力量毕竟有限    自己在研究研究   不行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rsmrst #    南桥 待机电压3.3v  5v   USB口对地阻值

rsmrst #  0V   南桥待机没有出来   U口阻值正常

网友A:
看下36-65脚 电压有无异常,

网友:
期待楼主公布答案

网友:
看下EC有没有断线,BIOS资料有无错误?

网友:
查下EC到BIOS之间的线路是否正常。这个S5_ON看图,好像是按开关后才去开启桥待机,桥的待机都不正常,怎么会有SLP信号出来

网友:
修好说一下,不要独吞成果

网友:
是呀记得分享分享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一下BIOS数据脚有没有在读,S5-ON没出就围着EC查,根本不关后面的事

网友D:
S5_ON不发出 怎么算是 触发 ?

网友:
RSMRST不正常    查下这个吧

网友:
前几天修过一个神州的优雅460  也是不触发,没有3VS5 5V S5  结果是IO短线照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S5_ON不发出 怎么算是 触发 ?

因为换那个EC上去  大电感上面的电压都出来所以觉得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36-65脚 电压有无异常,

按开机建之后有3.3V    没按之前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