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I739待机黑屏无显示

楼主(2015-04-16):
一台三星I739  故障:黑屏,据说摔后开机有显示,待机或熄灯灭后黑屏,换了屏没有效果,经查发现是这两个元件松动短路,先吹了一下,之后换掉就Ok了。据说短接也可以,没试过。

网友:
我擦,这是你维修的经验,还是那个论坛找直接一个图片就发出来了,

网友:
那两个是什么零件呀?

网友:
原理说下吧,不会每个人都能遇到你这种情况吧,而且也不是通病

网友:
不错呢,高手高手

网友:
不错过每一个维修贴

网友(2015-05-30):
高手是不是都会留一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