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条能更换吗?只亮一半怎么办??

楼主(2015-04-16):
拆了一个坏屏的LED灯条确实不好搞???请问你们是怎么处理灯条不行的???故障是灯条会暗

网友:
要是能让那一半的灯条只要不亮也行 就是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客户 的话 换   自己的话 你想怎么整都行

网友:
可以更换,,,,,,,,

网友:
可以换的 去淘一个改一下就行

网友:
很难更换。我一般是拆烂屏的,有时要是有同型号烂屏的,直接把屏拆过去就可以了。但是超薄的就没有换过,好难拆。要是客户的就直接叫他换屏好了。

网友:
我看到某宝上有灯条再卖,可自由剪长度

网友:
换LED灯珠  我修LED电视屏 LED灯条都拆下来修 本本的修过一个 拆下灯条来用表一颗一颗的量是那个坏换了坏的就OK了

网友:
直接换掉不就OK了吗

网友A:
找一个完全一样的背光正常的 将好屏的液晶移过去 (笔记本屏 )

网友:
这个换起来比较麻烦  要看有没有赚头  有赚头就搞搞  没赚头  就照楼上的做法吧

网友:
这个嘛,液晶显示器 就换灯条  笔记本的直接换屏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完全一样的背光正常的 将好屏的液晶移过去 (笔记本屏 )

不好找一样的啊!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直接换屏吧,就算能换LED你能赚多少钱

网友:
找个碎屏,拆了里面的灯条,把你这个拆出来查查看是哪的问题,换好的上去就行了。可以先给客户说换新屏,你把这个换下来的留着,以后自己慢慢修,修好了再当拆机屏卖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