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 AMDCPU主板不出1.8V_GPU电压

楼主(2015-04-16):
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图片中的1.8V_GPU不出来要那些条件,现满足的条件是 VIN有电压

网友:
EN要有电压。

网友:
1脚要有大于1V的电压

网友:
还需VDD/EN/BST

网友:
2个VIN ,一个VDD要有供电,EN要有开启信号,PL10不能短路

网友:
1脚开启有吗

网友:
开启?外围原件 ?后级?

网友:
你要确定主板运行到这一步了  要不修死也修不出来   至于芯片的工作条件   供电  开启  自举  反馈

网友:
VIN  VDD  EN   VBST和升压电容  FB和反馈电阻,还望楼主检查检查

网友A:
如果这些正常楼主考虑考虑本身

网友:
第一脚EN电压有2.8V,不正常吧,是不是1V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些正常楼主考虑考虑本身

第一脚EN电压有2.8V,不正常吧,是不是1V啊

网友:
VDD脚 只有0.6V,不对吧正常是1.8V吗

网友:
问题找到了,是PC167电容坏把电压拉低了.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