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换了主板,玩游戏为什么5分钟就断一次网的。

楼主(2015-04-16):
    是什么问题

网友:
5分钟一断  5分钟一断???  换个系统试下吧

网友:
去官网 好个原装驱动

网友A:
用360系统修复下,解决了说一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360系统修复下,解决了说一声啊

换了主板,内存,电源,还是会掉线,是什么问题

网友:
旧版的网卡换上去

网友:
换系统!还是不行加独立网卡!还是是不行!拿另外的电脑一直ping外网!如果有掉包换路由~猫!

网友:
换系统!还是不行加独立网卡!还是是不行!拿另外的电脑一直ping外网!如果有掉包换路由~猫!如果没有掉包基本就是系统统可能性最大,其次网卡,cpu.内存那些玩意就别去折腾了,跟他们半毛钱关系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