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非通病,求思路!

楼主(2015-04-16):
    接一台三星R428,待机0.2,拆机想都没想就拆了硬盘贴纸,撕开看两个电容的确是有点氧化了,没量就直接换了,查上电源,待机还是一样,摸CJ=CA待机芯片发烫,于是发了两个新的来,换了待机芯片后,触发电流跳了几下到0.8,以为好了,再接屏测试,悲剧发生了,又变成了0.2,待机芯片发烫。难道又烧了,测3V 5V电感阻值不低呀,再换一个,待机0.02,一触发又是老样子,待机芯片发烫....通病电容已经拆掉不装了,情况还是一样,高手飘过指点下呀,谢谢!

网友A:
所说的通病,是指主板无进水、烧毁等现象。这个机器待机偏高,就是桥下面电容问题。

网友:
待机芯片发烫并不一定是芯片坏,查下两个线性及电感连接的元件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查下后级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B:
待机芯片发热 建议查下 哪里是不是有短路存在
建议重点查下 VREG3  VREG5 去处

排除了通病就按照时序修吧

网友:
芯片本身发烫 不一定就是芯片坏了  芯片条件不满足也会烫  线性 和PWM输出有短路也会烫  重点查线性 3  5V吧  测下对地值

网友:
就像上面说的,都测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说的通病,是指主板无进水、烧毁等现象。这个机器待机偏高,就是桥下面电容问题。

电容已经换了,而且拆掉也不行,不是那个通病啊

网友:
后级电路是不是有短路啊

网友:
坐等楼主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芯片发热 建议查下 哪里是不是有短路存在
建议重点查下 VREG3  VREG5 去处

这个待机芯片的VREG3  VREG5 是否为第8和第17脚?CJ=CC的,不知道是否和51125一样,看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0678-1-1.html这帖子,电感L6为3V待机,我断开L6后,一端阻值500欧,一端220欧,而且芯片不发烫,待机0.02,电感L6一端出现了5V,L7无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待机芯片发热 建议查下 哪里是不是有短路存在
建议重点查下 VREG3  VREG5 去处

这个待机芯片的VREG3  VREG5 是否为第8和第17脚?CJ=CC的,不知道是否和51125一样,看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0678-1-1.html这帖子,电感L6为3V待机,我断开L6后,一端阻值500欧,一端220欧,而且芯片不发烫,待机0.02,电感L6一端出现了5V,测第8脚是3.3v,第17脚是5v,如果连接电感L6后,第8脚无电压,第17脚只有3V多,待机就到0.22了........这能说明是L6后级有短路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待机芯片的VREG3  VREG5 是否为第8和第17脚?CJ=CC的,不知道是否和51125一样,看了http://www.china ...

上个图能让人帮你分析,没图想着晕。

网友:
差转层电压?

网友:
查转层电压吧

网友:
把那一排电容全部换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待机芯片的VREG3  VREG5 是否为第8和第17脚?CJ=CC的,不知道是否和51125一样,看了http://www.china ...

看了下图,貌似L6后级有问题,换掉EC509试试,不行断开L6给后级烧个3V

网友:
应该是3V有问题,会不会EC坏了

网友:
建议换个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个图能让人帮你分析,没图想着晕。

不好意思,没有图呀,我按您的方法试试,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