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电路板上丝印的字母代表的是什么原件

楼主(2015-04-16):
如题,在拆解电源的时候发现两个元件从来没见过,电路板上的丝印字母分别是B和GT,B代表的是一个类似于玻璃封装的IN4148二极管,但表面什么标示也没有,GT代表的是一个玻璃封装的能释放高电压的辉光管,外形和0.5w的碳膜电阻一样,上面有色环标示,但是什么元件就不知道了,两个元件都是接在EMI滤波电感单路的两端,应该是释放高电压用的,知道的朋友告诉下

网友:
最好是上个图看看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还是图片直观明白,楼主上图吧.....

网友:
是呀,上个图片看看…。

网友:
估计是防雷的放电开关

网友:
要人看得有东西看  你这叫人看文字因该没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