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的AOC19寸维修

楼主(2015-04-16):
实习了一个多月!慢慢的发觉实践真的很重要!也维修了蛮多的东西了!今天修的机器很多!就发一两个案例给大家以后作为维修参考!也算是一点点贡献了!也希望大家遇到了什么奇怪的问题可以分享出来!免得大家以后走弯路!
              今天同行拿来一台AOC19寸显示屏!前置面板被同行拆开忘了带过来!拆开后盖里面的线也没有接!问过同行情况后!插电电源灯不亮也不显示!附图:

  拿到显示屏一上手我喜欢直接奔5V跟12V去!正常:

然后直接测量驱动板的3.3V  5V  1.8V  !都正常!正常的话!那就要测量开机键有没有3.3V了!一量发现问题就是这里

只有0.8V!于是开始跑线路!最后发现跟这个开机键的3.3V相连的小电容!短路了!

翘起一个脚之后就正常了!3.3V

心想应该可以了!接上线上电!电源灯会亮!但是还是不显示!有点郁闷了!
开始测量四根灯管的好坏!发现其中的两根根灯管坏了!电流小很多!看来还要换灯管了!苦逼啊!

换好后以为现在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一上电显示把我气死了!

偏色加有一点点的花屏!用橡皮擦擦一下屏显接口后!还是花屏!最后拿到大招!

把驱动板的24芯片用编程器清空后!终于正常了!

下面这个故障是电源适配器的故障引起的导致苹果A1133开机显示一个图片!怎么都开不了!最后充电电池有点后!不用电源适配器!直接用电池开机就正常!

好了!不多说了快下班了!也是挤出点时间出来发个贴!顺便赚点大神们的分!大家就慷慨一点吧!

小雪玲珑 -2 多张图重复了,且电容的位号没讲清
朱。爱新觉罗 + 5 赞一个!

网友A:
不错学习了  驱动板问题平时我都直接改的 四个灯管坏了两个 是我就直接换个高压条 接两个灯管  不过这样成本就高了   反正显示器现在我都是改了  不会修了  忘记了 也没时间去弄  不考虑成本了  接受不了我就不修   越来越懒了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
楼主真仔细啊

网友B:
我现在一般是直接替换啊,除非手头没有配件,才去考虑自己修下 啊,费劲的直接送同行啊,现在不爱研究啊

网友:
思路清晰,技术到家,加分鼓励。以后多多分享经验啊!

网友C:
液晶维修,尤其是驱动板维修更是多以代换为主,楼主这种以修为修的精神是值得鼓励的,特加精,希望更多的以修为主的精华帖丰富液晶维修经验,维修就是应该刨根问底,精确到元器件,才是真正的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液晶维修,尤其是驱动板维修更是多以代换为主,楼主这种以修为修的精神是值得鼓励的,特加精,希望更多的以 ...

谢谢版主了!

网友:
还是要谢谢你,这才叫维修,真正的维修不只是整板代换,实地学员果然技术过硬,还希望多发技术帖,多多支持液晶维修板块,让大家了解液晶维修也可以做到芯片级,技术到了,反而比换板更节省成本,更能体现维修的价值,所以维修是一种态度!!!必须顶

网友D:
这个显示器为什么直接干24芯片清空???依据是????

网友E:
19 AOC 驱动板通病了, 只要把按键相连的电容干掉就可以了

网友F:
这就坐我旁边搞了2天待机的王总~~~~成大师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学习了  驱动板问题平时我都直接改的 四个灯管坏了两个 是我就直接换个高压条 接两个灯管  不过这样成 ...

有的时候忙的时候我们也是你的那种方法!但是有的时候就想修修看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有的时候换下来的板子!我们也会等客户走了后再拿来研究!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就坐我旁边搞了2天待机的王总~~~~成大师傅了!!!

同桌啊!你别这样把我面子全丢了!那个时候确实是不知道东南西北啊!更何况是笔记本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这个显示器为什么直接干24芯片清空???依据是????

我也有这个疑惑,同问楼主 依据以及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显示器为什么直接干24芯片清空???依据是????

我们这边也有老师傅!他们是这样建议的!之前也碰到过!确实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一般是直接替换啊,除非手头没有配件,才去考虑自己修下 啊,费劲的直接送同行啊,现在不爱研究啊

可能你现在不爱赚维修的这些小钱了!我们这边电子城很多不修!都比我们这群苦逼来钱快也轻松!没有办法的!他们有他们的技术啊!吹水的技术牛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同桌啊!你别这样把我面子全丢了!那个时候确实是不知道东南西北啊!更何况是笔记本呢?

赞你啊~每个人都是从小小白过来的~。

网友:
王老板好厉害

网友I:
朋友,能说说怎么清零的吗?

网友:
做为你的师兄,必须顶起a

网友:
引用 网友E:
19 AOC 驱动板通病了, 只要把按键相连的电容干掉就可以了

确实是通病!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朋友,能说说怎么清零的吗?

上希尔特有一个可以一键清零!

网友J:
这个C402是通病修了很多, 我搞不懂的是  偏色 花屏   清空24芯片就可以??????????????

网友:
这批板子论坛有通病说明。可以搜一下。

网友K:
24芯片清空不解 这个倒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上希尔特有一个可以一键清零!

老师 您能具体说一下,这个清零怎么搞吗?我是自学 搞不懂哇  谢谢你了

网友:
王总的技术 突飞猛进呀    现在  在那里实习呀?

网友:
那个AOC,直接在菜单恢复出厂设置也可以的吧?

网友:
这种花屏擦了不好,就不会修了

网友:
驱动板的24芯片用编程器清空???请问是用什么工具的呢、》

网友:
很好,很好。

网友:
要是我直接换板了

网友:
是刷BIOS吗

网友:
驱动24芯片清空,从楼主这里学到了东西!

网友L:
楼主的显示器花屏是不是从新刷写了程序

网友:
做维修的就是喜欢这种帖子

网友M:
引用 网友D:
这个显示器为什么直接干24芯片清空???依据是????

24里面的数据清空后可以自动写入,25就不可以这样

网友:
技术很好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M:
24里面的数据清空后可以自动写入,25就不可以这样

大师:这个24芯片里的程序管理哪个地方????

网友:
厉害    维修需要的是耐心   学习了

网友:
楼主很厉害,维修就是技术加耐心。。。。。。。。。。。。。。

网友:
飞利浦i90e也有这个问题开机键电容漏电。现象不一样

网友:
通病 修过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有这个疑惑,同问楼主 依据以及方法

24开头的芯片一般为白平衡存储器!是存储工厂原来的设定值和保存用户设置信息的一个芯片!当然也包括保存对比度跟颜色!出现问题会引起底色偏不能保存数据等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显示器为什么直接干24芯片清空???依据是????

24开头的芯片一般为白平衡存储器!是存储工厂原来的设定值和保存用户设置信息的一个芯片!当然也包括保存对比度跟颜色!出现问题会引起底色偏不能保存数据等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C402是通病修了很多, 我搞不懂的是  偏色 花屏   清空24芯片就可以??????????????

24开头的芯片一般为白平衡存储器!是存储工厂原来的设定值和保存用户设置信息的一个芯片!当然也包括保存对比度跟颜色!出现问题会引起底色偏不能保存数据等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师:这个24芯片里的程序管理哪个地方????

24开头的芯片一般为白平衡存储器!是存储工厂原来的设定值和保存用户设置信息的一个芯片!当然也包括保存对比度跟颜色!出现问题会引起底色偏不能保存数据等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K:
24芯片清空不解 这个倒没遇到过

24开头的芯片一般为白平衡存储器!是存储工厂原来的设定值和保存用户设置信息的一个芯片!当然也包括保存对比度跟颜色!出现问题会引起底色偏不能保存数据等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的显示器花屏是不是从新刷写了程序

没有刷!24开头的芯片一般为白平衡存储器!是存储工厂原来的设定值和保存用户设置信息的一个芯片!当然也包括保存对比度跟颜色!出现问题会引起底色偏不能保存数据等现象!

网友:
24开头的芯片一般为白平衡存储器!是存储工厂原来的设定值和保存用户设置信息的一个芯片!当然也包括保存对比度跟颜色!出现问题会引起底色偏不能保存数据等现象!

网友:
楼主用编程器把24芯片清空 是不是把里面数据擦出不要了的意思   如果清空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另外直接把24芯片去掉不要和把24芯片用编程器清空一不一样

网友:
楼主思路挺清晰的,去实地就是有效果。

网友:
C412根本就不是开关的电压。

你那个位置应该是C412。

网友:
这是要回复才能看吗

网友:
楼主技术好啊

网友:
这个是通病嘛,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看了你的维修思路,我想我的维修又有了提升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好。值得学习啊。我一般都是换了。谢谢分享